[电工&电子] 高级电工面试题:如何在不使用PLC的前提下,只有当两个传感器同时有信号,

楼主(2024-06-07):
昨天看到一个高级电工面试题:

两个接传感器,如何在不使用PLC的情况下,同时有信号,才能控制继电器得电?

这个问题要如何回答呢?

实现两传感器同时有信号控制继电器得电的方案

假设是两个三线制NPN型传感器,并且需要当这两个传感器同时有信号时,才能控制继电器得电。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简单的电路连接来实现这一目标。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传感器的接线方式。三线制NPN传感器通常包括棕色线(正极)、蓝色线(负极)和信号线。

根据题目描述,我们可以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接线:

1、将第一个传感器的棕色线连接到24伏电源的正极,为其提供工作电压。

2、将第一个传感器的蓝色线连接到0伏(即地线),形成闭合的电源回路。

3、将第一个传感器的信号线与第二个传感器的蓝色线(负极)相连。这样,当第一个传感器有信号时,它会通过信号线将信号传递给第二个传感器。

4、将第二个传感器的棕色线也连接到24伏电源的正极。

5、将第二个传感器的信号线连接到继电器线圈的负极。当第二个传感器也接收到信号时,它会通过信号线将信号传递给继电器线圈。

6、最后,将继电器线圈的正极连接到24伏电源的正极。

通过上述接线方式,只有当两个传感器同时有信号时,继电器线圈才会得到足够的电压差,从而使继电器得电。这是因为只有当两个传感器的信号线都闭合时,继电器线圈的正负极之间才会形成完整的电流回路。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接线方式虽然简单有效,但也有其局限性。例如,它无法处理更复杂的控制逻辑或实现更高级的功能。

此外,在实际应用中还需要考虑传感器的响应时间、继电器的吸合电压和电流等因素,以确保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此外,这种方法虽然在不使用PLC的情况下实现了特定的控制逻辑,但其扩展性和灵活性相对有限。如果需要实现更复杂的控制逻辑或需要与其他设备或系统进行通信,那么使用PLC或其他更高级的控制设备可能更为合适。

总的来说,通过巧妙地将两个三线制NPN传感器进行串联,并将其信号线连接到继电器线圈上,我们可以在不使用PLC的情况下实现只有当两个传感器同时有信号时,继电器才会得电的控制逻辑。

虽然这种方法有其局限性,但在某些特定的应用场景下,它可能是一种简单、经济且有效的解决方案。

PLC经典案例与源程序

扫码领取PLC经典案例与源程序

点击阅读原文,系统学习电工、PLC和触摸屏全套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