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变频器干扰PLC严重,连电脑鼠标都干扰了,大家知道原因吗?

楼主(2024-06-07):
在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中,PLC和变频器是两个非常重要的组件。它们共同工作,确保生产线的稳定运行。
然而,有时两者之间会产生电磁干扰,这不仅会影响系统的正常工作,还可能对周围的电子设备产生影响。
最近,我遇到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在维修一台注塑机时,我发现其PLC(是西门子S7-200型号)无法正常工作,即使检查了所有工作条件都满足。
起初,我怀疑是PLC的程序出现了错误。为了检查和修改程序,我拿出了我的笔记本电脑和编程电缆,将它们与PLC连接。但是,当我连接好后,我发现我的笔记本电脑的鼠标突然失灵了。
这让我感到非常困惑,因为笔记本电脑之前一直工作正常。为了找出问题,我决定先断开编程电缆。果然,一旦断开电缆,鼠标立刻恢复正常。这时我才意识到,原来是变频器产生的电磁干扰导致了这个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关闭了所有的变频器电源,然后成功地与PLC建立了通讯,修改了程序,解决了故障。
但是,生产线上有几十台大小不一的变频器,其中一些已经加装了输入电抗器,一些使用的是屏蔽电缆并且屏蔽层已经接地,而且PLC的电源也使用了隔离变压器进行隔离。尽管如此,干扰问题仍然存在。

变频器干扰PLC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变频器在整流过程中产生的高次谐波和高频谐波会顺着变频器与电源之间的线路逆向进入电源中,污染电源。
当PLC与变频器共用电源时,这些谐波可能导致PLC无法正常工作,甚至死机。在谐波更严重的情况下,还可能烧毁PLC。
二、变频器与电动机之间的连接导线会向外辐射高频谐波,这些谐波可以干扰PLC的通信线缆,导致数据通讯时断时续、无法正常通讯等问题。至于电脑鼠标受到干扰,可能是因为电磁辐射影响了鼠标的工作。

我深知,电磁干扰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可能由多种因素引起,例如电缆布线、接地、电源质量等。
我想请教大家,面对这种情况,你们有什么建议或解决方案吗?如何有效地消除或减少变频器对PLC和其他电子设备的干扰?

PLC经典案例与源程序

扫码领取PLC经典案例与源程序

点击阅读原文,系统学习电工、PLC和触摸屏全套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