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没有实物触摸屏,怎么通过触摸屏软件,来实现PLC与触摸屏的在线模拟连接控

楼主(2024-06-07):
在没有触摸屏的情况下,通过触摸屏软件实现PLC与触摸屏在线模拟连接控制,可以大大提高工业自动化系统的开发和调试效率。

下面我们以威纶触摸屏和三菱PLC为例,详细介绍在没有触摸屏的情况下,如何通过威纶触摸屏软件来实现三菱PLC与触摸屏在线模拟连接控制?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效果,当我们创建好触摸屏画面与PLC程序后,先将PLC程序的梯形图下载到PLC中,然后打开在线监控,然后在触摸屏软件中点击在线模拟,这样就可以通过电脑在线控制PLC程序了。

在没有触摸屏硬件的情况下,想要通过威纶触摸屏软件实现与三菱PLC的在线模拟连接控制,通常可以使用软件内置的模拟功能。

以下是具体的操作步骤,但请注意,具体步骤可能因软件版本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1、安装软件:

   - 确保您已经安装了威纶触摸屏设计软件(如Weintek HMI Designer)和三菱PLC编程软件(如GX Works)。

2、创建HMI画面:

   - 在威纶触摸屏软件中设计您的HMI画面。这通常包括创建按钮、指示灯、文本框等元素,并设置与PLC内存地址的链接。

3、编写PLC程序:

   - 在三菱PLC编程软件中编写您的控制程序,定义好输入输出地址,并将程序下载到PLC中。

4、配置通讯:

   - 在威纶软件中配置与PLC的通讯参数,确保HMI和PLC的通讯协议、端口、地址等设置匹配。

5、使用在线模拟功能:

   - 在威纶触摸屏软件中,通常会有一个“在线模拟”或“模拟运行”的选项。选择这个功能,软件会模拟HMI的操作,就像有真实触摸屏一样。

6、连接PLC:

   - 在威纶软件中建立与PLC的连接。如果是在同一台电脑上模拟,可能需要使用虚拟串口或者网络连接。

7、在线监控和调试:

   - 在三菱PLC编程软件中打开在线监控,观察PLC的运行状态。

   - 在威纶软件中操作模拟的HMI画面,软件会将指令通过设定的通讯方式发送给PLC,从而实现对PLC的控制。

8、调试和优化:

   - 在模拟过程中,检查HMI和PLC之间的交互是否符合预期,如有必要,对程序进行调试和优化。

通过以上步骤,您可以在没有物理触摸屏的情况下,通过电脑上的软件模拟来控制和监控三菱PLC。

这种方法适用于程序开发和初步测试阶段,但最终在实际应用中,还是需要在真实的触摸屏硬件上进行测试和验证。

PLC经典案例与源程序

扫码领取PLC经典案例与源程序

点击阅读原文,系统学习电工、PLC和触摸屏全套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