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自动攻丝机故障,气缸有动作,但是PLC没有接收到信号,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24-06-07):
今天来客户这边维修一台机器,来之前已经谈好价格了,工钱是200元,维修如果需要更换配件,配件的钱另算。

这是一台自动攻丝机,上面有两台电机和几个气缸。这是它的配件箱。用了一个三菱的PLC。

现在我们送电试一下,看一下是什么问题。

一送电,伺服电机就开始自动回原点,这是程序设定的,不用管它,大多数设备都有这个回原点的功能。

来之前客户跟我说的是攻丝的气缸不往外动作,我们先启动一下设备,看一下到底是什么问题。正常情况下,第二个电机应该前进,但是电机也没有转,就是这个电机。

说明这个气缸没有动作,找到电磁阀手动试一下,看看这个气缸有没有坏,没有问题,气缸可以正常的前进和后退。

电机上面的限位开关指示灯也是亮的,正常情况下应该都是好的。

为了防止万一,再看一下PLC的输入指示灯有没有亮。我们看,PLC的输入值是灯是亮的,说明限位开关没有问题。

再来找一下电磁阀的线圈线接在了什么地方?看一下是从哪里接的电源。这根线就是电磁阀的线。这根线接在了这个端子排的Y6上,说明是PLCY6输出的。

一会儿再重新启动一下,看一下PLCY6有没有输出,,来判定一下到底是电磁阀坏了,还是PLC没有输出。

给机器重新上电试一下,按一下启动按钮,设备开始运行。现在只要盯着Y6输出灯有没有亮就可以了。有输出的话,Y6的指示灯就会亮。可以发现,Y6的指示灯没有亮,这说明PLCY6没有输出,这种情况一般都是Y6输出的条件没有满足才导致的。

再重新启动,看一下运行的动作。开始打第一个孔,然后打第二个孔,伺服电机后退,小气缸送料。小气缸送料的时候,前面这一个磁性开关没有得电,它的指示灯没有亮。

手动让气缸动作,可以明显的看到,前面的这个磁性开关没有得电。这一个小气缸里面有一个磁环。当磁性开关检测到磁环以后,灯就亮了,现在气缸没有动作,所以说磁环在最下面,指示灯已经亮了,说明这个磁性开关是好的。

自动运行的时候,气缸得电推出螺丝帽,但是限位开关没有检测到气缸被推出。才导致的攻丝电机没有动作。

把磁性开关重新固定位置以后,重新启动了,试了一下。还是会出现探头没有检测到。我怀疑这根气缸有问题,打算换一根气缸。把另外一台设备上的气缸给拆了下来,放在了这台设备上。再次通电开机,这样就没有问题了,可以正常的完成工作。

这一个小小的探头起着很大的作用,要检测到气缸回到位了,PLC接收到信号,才会接着后面的动作,现在是第一个气缸没检测到复位,第二个气缸就不会动作,这样的话,今天的维修作就完成了。

往期好文推荐
月薪过万还不好招人,初中学历也能学会,一直可以做到60岁
电工遇到这6种情况,说明你可以考虑离职了
我国制造业面临“技工荒”:月薪过万却无人问津,年轻人为啥不干?
发现一个现象,工厂里有一种电工,技术水平很高,但领导却不喜欢,原因很现实!
学什么技术才能月入过万?
月薪上万招为何不到人?国内三大行业面临用“工荒”,年轻人为啥不愿意干?
点击阅读原文,系统学习电工、PLC和触摸屏全套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