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一个奇怪的故障:电流表显示的电流是72安,但实际测量的电流是41安,到底是

楼主(2024-06-07):
今天生产部门打来电话,说有一个水泵跳闸,让我们过去看一下,到车间看了一环水泵,这个水泵是30kW的电机。

现场的操作工说这个电机现在很烫,我就用手去摸了一下,确实有点烫。我问他开起来声音怎么样,他说声音比较正常,我说没有别的异响吗?他说没有。

然后我用手盘了一下电机轴,还挺轻松、挺顺的,我叫操作工们给电机轴承加点油,我看泵头的油进油位正常,这些都是正常的。这样的话我就要检查其他的了,比如电机线圈,那就从电机线圈开始,看线圈有没有问题。

我把电机的接线带打开,看到电机的接线盒中有6条进线。这种接线的接法是星三角降压启动接法,这种接法一般都是用在功率比较大的电机上。

因为大电机启动的时候电流比较大,电流一般都是10倍左右,按照正常配置的热继电器根本启动不了,还没启动就跳热继电器,热继电器如果配大了又起不了很好的保护作用,所以用降压启动是比较好的。

然后我就测了一下电机的线圈电阻,首先把万用表的两个表笔短接上,测量一下两个表笔的电阻,是0.5欧。

然后再测量电机的三组线圈,三组分别为0.7欧,三相都是平衡的。

我用摇表摇了电机的线与线之间的绝缘电阻和电机的绝缘电阻,电阻值都是无限大。这样电机绝缘没有问题,我就把电机接线盒给复位了。

再进去电房去看一下电柜有没问题,拉出电柜看了一下,热继电器的电流是调到65安,看了一下电柜里的星三角接法,也检查一下线路也没问题。

我就把电柜复位,现在都查过一遍了,都没有查出什么问题。就叫操作工在现场把泵开起来,我在电房看一下电流,开起来一会,电流表上显示的电流是72安,感觉电流有点大。

我就用钳形电流表到电柜后面测一下电机电流。

我一根根的测,把六根线都测完,都是41安,三线电流都平衡,这样的话电机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然后再到现场去看,听一下电机的声音,也没有异响。

后面给电机轴承打了黄油,我再去摸一下别的电机也是有点烫,我就跟生产领导说,我已经检查过电机,都没有发现问题,电机是正常,但是电机温度有点高。

我叫他们换另一台备用循环水泵开起来,这台先停下来,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一直在开一台水泵很长时间。

为什么电柜上的电流表显示的是72安,但是测量的实际电流是41安,难道是电流表坏了吗?欢迎留言与交流

往期好文推荐
月薪过万还不好招人,初中学历也能学会,一直可以做到60岁
电工遇到这6种情况,说明你可以考虑离职了
我国制造业面临“技工荒”:月薪过万却无人问津,年轻人为啥不干?
发现一个现象,工厂里有一种电工,技术水平很高,但领导却不喜欢,原因很现实!
学什么技术才能月入过万?
月薪上万招为何不到人?国内三大行业面临用“工荒”,年轻人为啥不愿意干?
点击阅读原文,系统学习电工、PLC和触摸屏全套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