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SMART CPU断电重启后如何保持运动控制的当前位置 ...
S7-200 SMART CPU断电重启后如何保持运动控制的当前位置值?

楼主(2024-06-08):
S7-200 SMART 断电重启后由于初始化指令的执行,当前位置会复位为0。要使S7-200 SMART运动控制的当前位置值在CPU断电重启后依然保持,可以通过以下的编程来实现。
在此以通过向导生成的运动控制 “ 轴 0 ” 为例来说明如何在 S7-200 SMART CPU 断电后保持 “ 轴 0 ” 的当前位置值,具体可参考以下三个部分的编程来实现 :
1,设置两个个断电保持区域:VD1000、VD1004,如图所示:
2,将当前值位置值在第一个扫面周期内传送到保持位置VD1004内,如图所示:
3,当初始化完成后,用初始化指令 “ AXIS0_CTRL ” 的DONE位来触发修改位置指令 “ AXIS0_CTRL ”,将保持位置VD1000装载到当前位置VD200,如图所示:
本例程仅供参考,程序中的CPU版本、类型可能与用户实际使用不同,用户可能需要先对例子程序做修改和调整,才能将其用于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