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一个三线制接近开关短路引出一场马拉松式的维修

楼主(2024-06-08):
显示屏有急停报警显示,一台发那科数控系统的加工中心就这样停了下来。但前两天还是好的,因主轴不转,查到主轴同步皮带损坏。经过两个师傅拆开维修一天,装好后但当天并没有试机。
因原来开机是正常的,修后出现急停报警,说明是前面维修工惹出的麻烦,这是一台卧式加工中心,结构复杂机身内布线又多,每个地方检测系统又特别完善,任何人维修都是一场考验。

主轴电机各移动轴首先不用考虑,X,Y,Z,A,B轴等,在维修时是没有动过的,所发也不用检查。我去查了油缸检测线和供油系统电路,主轴伺服电机主线,冷却系统,转速反馈等处。因为这些地方在更换皮带时都会拆开才可以换到皮带。以我当时的能力还是没有查出原因,在电箱中只查到正24VA编号的直流电源好没有电源供电了。顺着查到电源板供电处,断开输出两条直流电源电线,24V直流电压又正常。

输入输出模板
看电箱右上方的I/O集成电路总成上有一红色指示灯闪烁,当时也不明白是不是报警显示。配合厂里其它师傅一起查找两天也没有修好,查不出结果,又还要做其它的事,只好上报部门,请外面有能力的师傅来修。次日,来了两个年轻师傅自带工具过来了,看来一直在接外面的活吧,来到机旁,上电试机,查看显示信息,大开大合拆开维修,是两个人一起配合拆开检修。也搞了一天时间。但是,第二天人不来了,但显示屏故障依旧报警急停。没过几天,又来了两个师傅,以自己的方式又开始维修了,修修停停,查找了一天,也没有什么效果,第二天也不来了。本来敢于外修接单的师傅,一般都是有点能力才敢外出维修的,不是怎么敢来接手修卧式加工中心呢。这天,又来一“高手”。但这次只有只身一人来单搞的,看其维修方法,那技艺更“高”。其外线查毕,抽烟坐一下,其出手基本功相差无几,拆高处之线无需站台上就行,就可以做事,其人高手高脚。外更件设备查毕无果,直到显示屏面板处查修系统软件部分了。怎么个修法,一边查看系统PLC,一边拿出手机问怎么查修。我也不知道对话的那边是不是一位“高人”……,这么复杂的系统就这样搞法也能维修嘛?这天,部长请过来的一个维修师傅,是从东莞过来的,清瘦的脸上透露着随活,觉得还说得上两句话,我粗浅地说一下当时的情况。

加工中心电箱
他略微想了想,却没有查电箱处输出线等,总是在哪里看Ⅰ/o输入输出集成板时而跳动闪烁的指示灯。顺便拿出万用表测试了电压。检修的基本的东西基本的程序用完,说是显示面板到输入输出集成板件的数据线,同时输入输出集成板件损坏,需要拿回去修。部长同意了让他拆下来拿回去。一个星期日的时间就这样在等待中过去了,然而那显示屏依然急停报警。继续寻找维修高手。一天,一个胖师傅提着一台手提电脑,另一个瘦师傅提着普通工具箱,这二人一胖一瘦,瘦师傅眼光特别有神,像鹰一样犀利。胖师傅稳重而深沉,有大师风范。两个人分工合作,瘦师傅忙于查外线及其电箱内线查找故障。胖师傅查看系统内部信息分析,取出维修卡盘,读取信息参数排查处理,同时打开电脑进行数据分析。经二人双剑合璧式维修,从凝重的脸上慢慢轻松起来。

参数设置
参数数据有没有修改过,我查看不出来,只知道输入输出模块拆出来换了一个专用插拨式保险管,在主轴刀位原点检测的处,换了最不容易看到的三线制接近开关。

主轴定位开关
这个接近开关在我们厂里师傅更换同步齿轮带时,可能把线根部踩坏或自身开始短路吧,经过厂里师傅拆开摔了或踩过呀,谁也说不清。接近开关里面根部线短路烧坏输入输出保险管,同时拉低电源板上的开关电源,或许有其它种原因吧。经胖瘦师傅一天搞下来,再不急停报警了,开机试运行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