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7-1200 系列十一:TIA Portal软件中那些你经常 ...
西门子 S7-1200 系列十一:TIA Portal软件中那些你经常用到但却容易忽略的

楼主(2024-06-08):
一
使用存储卡
S7-1200CPU使用的存储卡为SD卡,存储卡中可以存储用户项目文件,有如下几种主要功能:
作为CPU的装载存储区,用户项目文件可以仅存储在卡中,CPU中没有项目文件 ,离开存储卡无法运行。
在没有编程器的情况下,作为向多个S7-1200PLC传送项目文件的介质。
忘记密码时,清除CPU内部的项目文件和密码。
12MB以上存储卡可以用于更新S7-1200CPU的固件版本。
image-20240524153323316
如何插入存储卡
将CPU上挡板向下掀开,可以看到右上角有一MC卡槽,将存储卡缺口向上插入,如下图所示:
image-20240524153855776
注意:
对于S7-1200CPU,存储卡不是必须的。
将存储卡插到一个处于运行状态的CPU上,会造成CPU停机。
S7-1200 CPU 仅支持由西门子制造商预先格式化过的存储卡,无法识别其它品牌存储卡
存储卡订货号如下:
订货号容量SIMATIC MC 4 MB
6ES7 954-8LC03-0AA0
SIMATIC MC 12 MB
6ES7 954-8LE03-0AA0
SIMATIC MC 24 MB
6ES7 954-8LF03-0AA0
SIMATIC MC 256 MB
6ES7 954-8LL03-0AA0
SIMATIC MC 2G
6ES7 954-8LP03-0AA0
SIMATIC MC 32G
6ES7 954-8LT03-0AA0
二
存储卡的工作模式
存储卡有两种工作模式:
程序卡
:存储卡作为S7-1200 CPU 的装载存储区,所有程序和数据存储在卡中,CPU内部成的存储区中没有项目文件,设备运行中存储卡不能被拔出 。**(优点:更换CPU时不需要重新下载项目文件。)**
传送卡
:用于从存储卡向CPU传送项目,传送完成后必须将存储卡拔出。CPU可以离开存储卡独立运行。**(优点:在没有编程器的情况下,方便快捷地向多个S7-1200PLC拷贝项目文件。)**
修改存储卡的工作模式
在TIA PORTAL软件的项目视图下,点击左侧”项目树“--->"读卡器/USB存储器" --->读卡器,如下图所示(小编没有存储卡,网上找的图):
image-20240524162618860右击存储卡的盘符(这里是F:),选择“属性”,在弹出窗口中选择PLC卡模式,点击“OK”完成设定:
image-20240524162647052
使用程序卡模式步骤:
按照上面方法将存储卡设定到“程序”模式。建议做此操作之前清除存储卡中的所有文件。
设置CPU的启动状态:在"项目树"中右击CPU选择“属性”,在“属性”窗口中点击“启动”,此处必须选择“暖启动 - RUN模式” 。
将CPU断电。
将存储卡插到CPU卡槽内
将CPU上电
在TIA PORTAL 中点击下载, 将项目文件全部下载到存储卡中。此时下载是将项目文件(包括用户程序、硬件组态和强制值)下载到存储卡中,而不是CPU内部集成的存储区中。
使用传送卡模式步骤:
按照上面方法将存储卡设定到“传送”模式。建议做此操作之前清除存储卡中的所有文件。
设置CPU的启动状态:在"项目树"中右击CPU选择“属性”,在“属性”窗口中点击“启动”,此处必须选择“暖启动 - RUN模式”
直接拖拽PLC设备到存储卡盘符
image-20240524162952518
传送卡制作完成;
从存储卡复制项目到S7-1200PLC步骤
将CPU断电
插卡到CPU卡槽
将CPU上电,用户会看到CPU的"MAINT"黄灯闪烁
将CPU断电,将存储卡拔出
将CPU上电 ,传送完成;
三
存储卡格式化
从组态的CPU版本V4.2开始,可以通过 STEP 7 在线和诊断工具格式化连接的 CPU 中的存储卡。
使用TIA STEP7格式化存储卡的具体步骤如下:
确保 CPU 处于 STOP 模式。注意如果 CPU 处于 RUN 模式时启动了格式化操作,STEP 7 将提示您允许 STEP 7 将 CPU 置于 STOP 模式下。
将存储卡插入到连接的 CPU。
通过项目中的 CPU 或项目树中在线访问中的可访问设备打开连接的 CPU 的"在线和诊断"。
选择所连 CPU 的"转到在线"选项。
选择"功能"菜单中的"格式化存储卡"。
单击"格式"。
单击"是"确认提示。
image-20240524164022168存储卡格式化完成后 CPU 处于 STOP 模式,STOP 和 MAINT 灯闪烁。此时还不能切换到 RUN 模式,必须执行以下任一步骤:
移除存储卡并重启 CPU。如果 CPU 的内部装载存储器含有程序,CPU 将带程序启动。
不移除存储卡重启 CPU:如果 CPU 的内部装载存储器含有程序,CPU 将该程序复制到 存储卡然后带程序重启。如果内部装载存储器不含程序,CPU 将更改存储卡为程序卡并等待下载。
四
BB 1297电池板
S7-1200 BB 1297 电池板适用于实时时钟的长期备份。 它可插入 S7-1200 CPU(固件版本 3.0 及更高版本)正面的板插槽中。
技术数据
BB 1297 电池板
订货号
6ES7 297-0AX30-0XA0
功耗
0.5W
电流消耗(SM 总线)
11mA
电流消耗(24 VDC)
无
保持时间
大约 1 年
电池类型
CR 1025
额定电压
3 V
额定容量
至少 30mAH
BB 1297 不能与较早版本的 CPU 一起使用。必须将 BB 1297 添加到设备组态并将硬件配置下载到 CPU 中,BB 1297 电池板才能正常工作。
image-20240524164530330
注意:BB 1297 只是电池板,必须另行购买电池,电池型号为 CR1025。
BB 1297 电池板诊断
BB 1297 电池板可通过指示灯,结合模板地址和诊断缓冲区进行诊断。
诊断
BB 1297 电池板
临界电池电压
<2.5 V
电池诊断
低压指示灯:电池电压低会使 CPU MAINT LED 呈琥珀色常亮。
诊断缓冲区事件:16#06:2700"需要子模块维护:至少一个电池已耗尽 (BATTF)
电池状态
提供的电池状态位
0 = 电池正常
1 = 电池电量低
电池状态更新
电池状态会在开机时更新,之后在 CPU 处于 RUN 模式时,每天更新一次。
电池状态位:电池板在硬件组态中,可组态一位状态位,用来诊断电池状态;
image-20240524164944544
常见问题:
S7-1200 CPU 的数据断电保持功能是否需要 BB 1297 电池板?
如果对 S7-1200 CPU DB 和 M 区数据设置了断电保持,无需再使用 BB 1297 电池板,即可实现
数据永久保持
。 S7-1200 BB 1297 电池板适用于
实时时钟的断电保持
。
BB 1297 电池板能对实时时钟断电保持多长时间?
使用 BB1297 电池板和 CR1025 电池,能对实时时钟断电保持大约一年。可编程使用提供的电池状态位如 I4.0=1,检测电池电量低。
五
加小编,邀您加入“工控技术交流群”
image-20240324184601616
六
软件、手册下载链接
如果您觉得文章对您有帮助,欢迎评论、点赞、收藏,加关注!您的支持将是小编最大动力
西门子 s7-1200 系列文章
西门子 S7-1200 系列一:s7-1200 plc 产品介绍
西门子 S7-1200 系列二:干货!教你做西门子S7-1200 PLC系统选型(其它系统适用) 附选型工具及1200文档下载
西门子 S7-1200 系列三:最全S7-1200 固件使用及三种固件更新方式详解(附S7-1200 V2~V4.6固件包下载)
西门子 S7-1200 系列四:西门子 TIA Portal 编程软件介绍及应用范围说明(附V15~V19软件下载连接)
西门子 S7-1200 系列五:TIA博图中OB、DB、FC、FB介绍及应用范围说明再也不用担心混淆了
西门子 S7-1200 系列六:S7-1200(1500适用)控制系统程序中数据类型详解(上)
西门子 S7-1200 系列七:S7-1200(1500适用)控制系统程序中数据类型详解(下)
西门子 S7-1200 系列八:无论新手老手你肯定没有全面了解过的 TIA Portal 中图标大全说明
西门子 S7-1200 系列九:TIA Portal软件中那些你经常用到但却容易忽略的常用的基础操作说明(上)
西门子 S7-1200 系列十:TIA Portal软件中那些你经常用到但却容易忽略的常用的基础操作说明(中)
西门子 s7-200 smart 系列文章
西门子 s7-200 smart 全系列(文档、编程软件、基本控制库、CAX图纸、实例应用)汇总分享
软件下载
软件资源分享一:Modbus调试软件ModScan32 + Modsim32
软件资源分享二:s7-200 smart 编程软件 V2.3~V2.8整合分享
软件资源分享三:最新西门子精彩(smart line V4)触摸屏组态软件wincc flexible smart v4 sp2
软件资源分享四:TIA Portal V15~V18编程软件 分享+s7-200 smart 技术应用汇总
软件资源分享三:最新西门子博图编程软件 TIA Portal V19 软件更新分享附下载链接
软件资源分享六:EPLAN Electric P8 2024 | Eplan 2024 中文版软件介绍+保姆级安装教程
软件分享七:使用NetToPLCsim实现触摸屏、上位机与西门子PLC-SIM仿真软件的在线无硬件通讯测试(附下载链接+样例)
软件分享八:推荐两款现场调试自用的两款IP扫描工具,很方便!(附:工具下载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