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丢失了怎么办?这4个方法可以借鉴一下~ ...
PLC程序丢失了怎么办?这4个方法可以借鉴一下~

楼主(2024-06-08):
PLC底层是单片机,单片机一般通过RAM和ROM这些东西来保存数据,RAM是断电就消失了,而ROM在断电下依然可以保持,除非是外力来让它改变了。
因为数据比较大,很多早期PLC使用了电池来给RAM保持,只要电池电压低于某个值,就可能会造成数据丢失,更换电池时候,需要在电源通电前提下进行,否则一样会造成数据丢失。
现在数据很多是通过EEPROM或者FLASH来保存的,这两者断电后都不会造成数据丢失,如果数据丢失了,往往是硬件上坏掉了。还有一种是EPROM,需要紫外线刷新的,盖了一张纸在上边,如果你撕掉了这张纸,会看到下边有个洞口的,这时候如果是白天,太阳光有紫外线,会把数据弄丢的,如果是在黑暗状态下,是不会有问题的。PLC虽然比较安全可靠,但是一般都要备份好程序和数据,毕竟任何电子产品都有自己的寿命周期,一旦程序或者数据丢失了,通过备份的程序和数据,重新刷写就可以了,否则需要重新编程了,那是相当麻烦的一件事情。PLC程序丢失有哪些原因?
一、PLC接地不良PLC主机及模块必须有良好的接地,通常采用主机外壳与开关柜外壳连接接地,当出现接地不良时,应考虑采用多股铜心线,采用从主机接地端子直接接地,确保良好接地。此外,还应保证I/O模块24V直流电源负极有良好的接地。
二、接线有误主机电源接线端子相线必须连接正确,不然也会出现主机不能启动,时常出错或程序丢失现象。为了防止程序丢失,需准备好程序包。一个完好的程序需提前打入程序包,以备急需。
三、操作有误使用编程器查找故障时。将锁定开关置于垂直位置,然后拔出,就可起到保护内存的作用。如果要断开PLC系统电源,则应先断开主机电源,然后再断开I/O模块电源,如果先断开I/0部分电源,或.I/O部分和主机电源同时断开,则会使断电处理间存入不正确数值而造成程序混乱。
四、PLC受到干扰
由于干扰原因造成PLC程序丢失,其处理方法可参照PLC受干扰引起的故障的处理,尽可能地抑制和削弱干扰。
可借鉴的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