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浅谈水处理机电设备单机通电测试

楼主(2024-06-09):
本次测试的主要设备含电动阀门、水泵、潜水搅拌机、螺杆泵等。

一、通电调试前准备

  • 检查电源

   设备通电前,需要检查其电源是否正常。首先需要确认电源是否接好。其次,还需检查电源电压是否符合设备要求,避免过高或过低的电压给设备带来损害。
2.检查接线

  (1)检查接线是否牢固,接头是否按照要求制作好。

  (2)电缆是否连接,未使用的电缆是否做绝缘包扎。
3.检查接地

   查看接地是否完成,接线是否规范。
4.检查保护

   检查保险熔芯是否安装,开关是否合格,保护装置是否按照实际进行调整。
5. 检查驱动设备参数是否设置

   比如变频器、软启动器都需要设置参数。
6.检查设备状态

   检查设备外观、附件是否都安装完成。
   比如:长期未使用的设备,需手动旋转是否卡住。

、设备通电
    按照通电顺序操作,先开总断路器。测试电源是否正常,是否有缺相,电压是否正常?
    逐级送电,测试。
   送电完成后,查看指示灯是否正常?

、单方向设备点动(水泵、搅拌机等)
    通电后,点启动按钮,设备运转,然后停止按钮,设备停止,查看选择方向是否和设备标识一致,若不一致,需对换任意两相电线。

四、双向运转设备(阀门类)

    通电后,查看阀门的指示灯,若在开到位,就只能关闭,若在关到位就只能开启,建议手动先将阀门旋转到中间为止,点动时观察阀门的方向和操作是否一致,不一致时改线。最后检查阀门的开关到位自动停止的功能。

五、调试过程中注意记录

    主要记录设备的运行参数,比如电流,噪音,机械传动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