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博途:组态多环网

楼主(2024-06-09):
>多环网
使用多环网,可提高星形拓扑结构的 PROFINET IO 网络可用性。
在多环网组态中,从一台交换机将引出多条 PROFINET 线路(星形拓扑结构)。同时,IO 设备间分别建立 PROFINET 连接。PROFINET 电缆从每条线路的最后一个 IO 设备返回交换机,形成多个环网。
该交换机将作为管理器。该管理器中必须带有两个环网端口,分别用于不同的环网。因此,可支持多环网。例如,SCALANCE X414 固件版本 V3.10 及以上版本支持多达 4 个环网。
管理器将分别监视所有环网:检查各环网(MRP 域)的传输路径是否正常。为此,每次都需要使用一个 MRP 实例。每个连接的环网都需要一个 MRP 实例(由 STEP 7 自动设置)。

要求
以下设备支持将多环网作为管理器:

  • SCALANCE X300 版本 V4.0 及以上版本(仅通过 GSDML)
  • SCALANCE X414 V3.10 及以上版本
组态多环网的规则

  • 多环网上的 MRP 角色:

    • 在各实例中,属于所有环网的设备必须具有 MRP 角色,该角色在 GSD 文件中的“SupportedMultipleRole”属性中输入。
    • SCALANCE X300 系列交换机 V4.0 及以上版本(仅通过 GSDML)和交换机 X414 V3.10 及以上版本支持多环网的 MRP 角色“管理器”(Manager)。

  • 如果属于所有环网的设备在一个环网中具有“管理器”(Manager) 角色,则该环网中不能包含具有“管理器(自动)”(Manager (Auto)) 角色的设备。
组态多环网
要组态带有多环网的 MRP 组态,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 在拓扑视图中,互连属于同一个 MPR 域且形成环网的各设备环网端口。
  • 在网络视图中,选择 PROFINET IO 系统。
  • 在巡视窗口中,浏览到“属性 > 常规 > PROFINET > 环网互连 > MRP 域”(Properties > General > PROFINET > MRP domains) 的“环网互连”(Ring interconnection) 域中。
    该域显示了 IO 系统中的所有拓扑环网和相关 MRP 域。
  • 在“环网互连”(Ring interconnection) 域中,选择一个上文生成的环网。
    下表列出了所选环网中的所有 PROFINET 设备。
  • 在 MRP 角色列中,为 PROFINET 设备设置介质冗余角色。
修改预设的 MRP 角色
如果按照下文中的组态示例对设备进行互连,则所有设备的 MRP 角色将初始化为“环网中无设备”(Not device in the ring)。
这将导致组态不一致。
此时,可执行以下操作:

  • 根据 MRP 组态规则,手动分配 MRP 角色。为此,可在“MRP 域 > 环网互连”(MRP Domains > Ring interconnection) 区域内编辑 PROFINET IO 系统的属性。
  • 由 STEP 7 自动分配 MRP 角色。
执行以上任何一种操作时,均需选择一个已组态的 MRP 环网(在区域“MRP 域 > 环网互连”(MRP domains > Ring interconnection) 中),并单击“自动组态 MRP”(Configure MRP automatically) 按钮。对于每个组态的 MRP 环网,重复上述步骤。
系统将为各环网分配一个新的 MRP 域,并设置 MRP 角色和 MRP 实例。且组态一致。
多环网示例
下图显示了带有两个环网 ① 和 ② 的多环网组态示例。

在该示例中,交换机 1 属于两个 MRP 环网。环网 1 由交换机 1 和 PLC 1 构成,环网 2 由交换机 1 和 IO 设备 1 构成。
该管理器位于环网 1 和 2 的交叉处。该管理器将分别监视两个环网。为此,需要使用两个 MRP 实例。
一个 MRP 实例检查环网 1 中可访问的所有设备;另一个实例则监视环网 2 中的所有设备是否可访问(在本示例中,每个环网中仅一台设备)。
可分别组态各自的 MRP 实例。
下图显示了管理器中的两个 MRP 实例(交换机的 PROFINET 接口)。在本示例中,MRP 实例 1 检查 MRP 域“mrpdomain-1”中的设备是否可访问。MRP 实例 2 监视 MRP 域中“mrpdomain-2”的设备。

下图显示了环网 1 (mrpdomain-1)。在 mrpdomain-1 中,使用 CPU 的 PROFINET 接口作为“客户端”,而交换机的PROFINET 接口的 MRP 接口 1 作为“管理器”。

下图显示了环网 2 (mrpdomain-2)。在 mrpdomain-2 中,使用 IO 设备的 PROFINET 接口作为“客户端”,而交换机的PROFINET 接口的 MRP 接口 2 作为“管理器”。

提示信息:删除不需要的 MRP 域
如果要删除不需要的 MRP 域(如,域中无任何设备),则可选择 PROFINET IO 系统,并选择“MRP 域”(MRP Domains) 区域。

  • 导航到第一个表中。然后在该表中,选择默认的域。
  • 选择包含待删除 MRP 域的所在行,然后按下 <Del> 键。
除了系统默认的域之外,可删除其它所有 MRP 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