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博途:HMI 连接的 PROFINET 参数

楼主(2024-06-09):
HMI 连接的 PROFINET 参数
关于已组态 HMI 连接参数的概述,请参见 HMI 连接的属性。
在该巡视窗口中只能进行部分更改。
显示和编辑 HMI 连接参数

  • 单击“设备和网络”编辑器中的 HMI 连接。

  • 在巡视窗口的“属性 > 常规 > 常规”(Properties > General > General) 下更改 HMI 连接的参数。

连接
“连接”(Connection) 区域显示用于设备间通信所创建的 HMI 连接。
您可以在该区域中编辑 HMI 连接的名称。
“连接路径”(Connection path)
所选 HMI 连接的通信伙伴和相关 PROFINET 参数显示在“连接路径”区域。某些显示的区域无法在该对话框中编辑。

  • “端点”
    显示设备名称。无法编辑该区域。
  • “接口”(Interface)
    显示设备的所选接口。可以根据设备,在多个接口之间选择。
  • “接口类型”
    显示所选接口类型。无法编辑该区域。
  • “子网”
    显示所选的子网。无法编辑该区域。
  • “地址”(Address)
    显示设备的所选 IP 地址。无法编辑该区域。
  • “查找连接路径”(Find connection path) 按钮
    启用对连接的后继说明。

HMI 设备的 PROFINET 参数
关于已组态 HMI 设备参数的概述,请参见 HMI 设备的属性。
显示并更改 HMI 设备的 PROFINET 参数

  • 在“设备和网络”编辑器中单击 HMI 设备。

  • 在巡视窗口的“属性 > 常规 > 常规”(Properties > General > General) 下,更改 HMI 设备的参数。

“联网的接口”

在“联网的接口”(Interface networked with) 区域中,选择 HMI 连接的子网,HMI 设备通过该子网连接到网络。使用“添加新子网”(Add new subnet) 按钮创建新子网。
“IP 协议”

  • “在项目中设置 IP 地址”(Set IP address in the project)
    将 WinCC 项目传送到 HMI 设备后,此 IP 地址将直接在 HMI 设备中进行设置。

    说明
    对于使用 Windows CE 3.0 操作系统的 HMI 设备,设备将自动重启。
    使用 Windows CE 3.0 的 HMI 设备:

    • Mobile Panel 177 PN
    • Mobile Panel 177 DP

  • “子网掩码”
    在“子网掩码”区域中分配子网掩码的数据。
  • “使用 IP 路由器”(Use IP router)
    如果使用 IP 路由器,则选择“使用 IP 路由器”并在“路由器地址”字段中输入路由器地址。
  • “使用不同方法设置 IP 地址”(Set IP address using a different method)
    如果激活“使用不同方法设置 IP 地址”(Set IP address using a different method) 功能,则 IP 地址将不来自项目。必须在 HMI 设备的控制面板中直接输入 IP 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