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博途:--(RET):返回

楼主(2024-06-09):
说明
可使用“返回”指令结束程序块的运行。

  • 如果“返回”指令输入端的逻辑运算结果 (RLO) 为“1”,则结束当前所调用块中的程序运行,并在调用块(例如,在调用组织块中)中的调用函数之后继续执行。调用功能使能输出 ENO 的信号状态取决于 RLO。RLO 显示为指令上方的固定参数值。
  • 如果该指令输入处逻辑运算结果 (RLO) 为“0”,则该指令不执行。该程序块在所调用程序块的下一段程序中继续执行。
如果在被调用块的最后一个程序段中写入有该指令,则将调用函数的输出 ENO 设置为 RLO 的当前信号状态。
如果使用该指令结束一个组织块,则 CPU 将继续执行系统程序。
示例
以下举例说明了该指令的工作原理:

如果操作数“TagIn”返回信号状态“1”,则执行该指令。在所调用的程序块中结束程序执行,然后在正调用块中继续执行。并将该调用函数的使能输出端 ENO 的信号状态置位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