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博途:ARRAY[*]的使用

楼主(2024-06-09):
>ARRAY
LOWER_BOUND:读取 ARRAY 的下限
说明
在函数块或函数的块接口中,可声明 ARRAY
数据类型的变量。这些局部变量可读取 ARRAY 限值。此时,需要在 DIM 参数中指定维数。
可以使用(读取 ARRAY 下限)指令,读取 ARRAY 变量的下限。
说明
该指令的可用性
该指令可用于于固件版本为 V4.2 及以上版本的 S7-1200 系列 CPU 和固件版本为 V2.0 及以上版本的 S7-1500 系列 CPU。
参数
下表列出了该指令的参数:
参数
声明
数据类型
存储区
说明
ARR
Input
ARRAY
FB => InOut 部分
FC => Input 和 InOut 部分
待读取可变下限的 ARRAY。
DIM
Input
UDINT
I、Q、M、D、L、P 或常量
待读取可变下限的 ARRAY 维度。
函数值
DINT
I、Q、M、D、L、P
结果
示例
以下示例说明了该指令的工作原理:
SCL
"Result" := LOWER_BOUND(ARR := #ARRAY_A,
DIM := 2);
该指令将从第二维度读取 ARRAY #ARRAY_A 的可变下限值。如果成功执行该指令,则结果将写入操作数“Result”中。
UPPER_BOUND:读取 ARRAY 的上限
说明在函数块或函数的块接口中,可声明 ARRAY
数据类型的变量。这些局部变量可读取 ARRAY 限值。此时,需要在 DIM 参数中指定维数。可以使用“读取 ARRAY 上限”,读取 ARRAY 的变量上限。
说明
该指令的可用性该指令可用于于固件版本为 V4.2 及以上版本的 S7-1200 系列 CPU 和固件版本为 V2.0 及以上版本的 S7-1500 系列 CPU。
以下示例说明了该指令的工作原理:
参数
下表列出了该指令的参数:
参数
声明
数据类型
存储区
说明
ARR
Input
ARRAY
FB => InOut 部分
FC => Input 和 InOut 部分
待读取可变上限的 ARRAY。
DIM
Input
UDINT
I、Q、M、D、L、P 或常量
待读取可变上限的 ARRAY 维度。
函数值
DINT
I、Q、M、D、L、P
结果
示例
以下示例说明了该指令的工作原理:
SCL
"Result" := UPPER_BOUND(ARR := #ARRAY_A,
DIM := 2);
以下示例说明了该指令的工作原理:
该指令将从第二维度读取 ARRAY #ARRAY_A 的可变上限值。如果成功执行该指令,则结果将写入操作数“Result”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