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贸然修了一台别人修过的机器,结果被狠狠的上了一课!

楼主(2024-06-10):
有一台空压机因为电源供电线路故障长期停运,今天更换线路后加电试运无法启动,过来看一下~

这是一台博莱特螺杆压缩机,送电后按操作面板上的启动键,面板LED显示正常启动程序(图1),根据LED显示,此时空压机应该正常启动了,而实际上并没有,所有的接触器都没有吸合。

▲ 图一

这类故障其实很好判断,显然是控制回路的公共线有问题。检查急停按钮,按下急停蘑菇头,LED显示“急停  请复位”(图2),释放急停按钮后“请复位”告警消除(这里有一个坑要填),这时发现急停按钮鲜艳夺目,明显是后来新换的。问了一下操作员什么时候换的急停按钮,操作员说不知情。

▲ 图二

那么再来研究一下这个急停按钮。因为之前没修过空压机,也没有它的电气原理图纸,正常情况下,机电设备的急停按钮应该是接控制回路的常闭点,而检查发现这个急停按钮后面有两组线:一组接了常开,一组接了常闭。

我不太清楚这台机器,是通过什么逻辑定义PLC发出“急停请复位”的,便想当然地认为这个告警是接了常开点——拍下急停按钮,其常开点接通,PLC发出“急停”告警。常开点能正常断开,常闭点能正常导通,那就是说急停按钮没问题呗。

再捋后面的线,所有的接触器线圈电压,都是从控制变压器来的110V,控制变压器110V两根出线,一根进了PLC32号端子,一根进了保险去到急停按钮,因为刚刚查过了急停按钮没问题,就拿眼睛斜瞄了一下,没用万用表进行确认。

▲ 图三

所有的接触器线圈,都有一端与急停相连接(图3),另一端出线分别进了PLC的27、28、29、31号端子,所有线中间没有断路,即便没有图纸,也可以看出来接触器要动作,靠的是27、28、29、31各端子,分别与32号端子导通。

这时我关注的焦点转移到了PLC上,认为可能PLC损坏,导致所有逻辑常开点无法导通。再次送电,按控制面板的启动键,观察PLC的动作情况,结果又打脸了,PLC对应的输出点红灯都顺利点亮,再测27、28、29、31端子都有110V电压,说明PLC并没有问题,事情又回到原点。

捋一下思路:接触器线圈没问题、PLC没问题、急停按钮没问题、连接线没问题、接触器辅助常闭点没问题,既然都没问题为何接触器不吸合?

等等等等!常闭点!我勒个去,脑袋里忽然灵光一闪,会不会是急停按钮的两组触点接反了呢?从地上一下子跳起来,重新捋急停按钮的两组线,果然控制变压器110V出线,到保险到急停的那组线,接了急停按钮的常开点!笑哭,那就改到常闭点,将两组线颠倒一下,常开改常闭,常闭改常开,但问题又来了,改完之后面板LED屏报“急停  请复位”告警。

显然,这个后来换的急停按钮,和原来的急停按钮并不一样,原来的急停按钮是两组常闭,而后来新换的这个是一组常开,一组常闭。换急停按钮的那哥们,应该是没注意到这个差别。将到PLC去的两根线短接,告警消失(图4),按启动键,空压机顺利启动!

▲ 图四

一个简单的急停按钮接线导致的问题,查了半天,说明两点:
1、要相信直觉(初始就判断是控制回路公共线的问题),但也不能完全依赖直觉;
2、查线要仔细,不要想当然,如果一开始就捋一下从保险到急停按钮的那根线,几分钟就解决问题了。

拓展知识:

如何复位螺杆式空压机急停?如何复位螺杆空压机急停?螺杆空压机急停复位原因如下:

1、急停开关按下。可顺时针转动急停开关,查看是否弹出。如果无法弹起,应更换紧急停止开关。

2、空压机长时间闲置。启动显示时请复位急停,但复位不起作用。可判断急停开关断开或急停控制线接触不良。更换或修理急停开关。

空压机急停按钮只能在紧急情况下使用,其他情况不建议使用。

这个经验告诉我们遇到故障一定要多研究,多检查,千万不要把问题复杂化!修理机器的时候一定要认真仔细,不要像上一位处理故障的老电工那样粗心大意,这么简单的接线居然都被搞错!他如果知道自己的错误之后,一定会被好好上一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