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中急停为什么要写成常开?

楼主(2024-06-10):
在PLC编程中,一般把停止按钮物理接点接成常闭,程序中写成常开,这样的停止按钮在这套设备中只起到信号作用。
为什么PLC编程中急停要和普通急停按钮相反呢?其实写成常开的不仅仅是急停,还有热继、温控等等带有保护功能的接点,具体原因见下文:
首先急停按钮接入PLC的DI点中也是以常闭点接入:
上图就是急停按钮接入PLC中的接线图的一部分,可以看到是常闭触点的状态接入!
以常闭触点接入的好处是,当急停按钮所在的线路断路了,程序中也能立马反映出来,或者说相当于急停按钮被按下去,常闭触点变成了常开触点,实现了对断线状态的监控!
然后在PLC程序中看一下:
这段程序,启动条件1(I0.2)和启动条件2(I0.3)都是以常开状态接入PLC的两个按钮,而急停按钮(E_StopPB)则是以常闭状态接入PLC的按钮!---从图片上的圆圈①可以看到,3个按钮都没有按下的时候,只有E_StopPB是接通的,当三个按钮都按下时即圆圈②处,启动条件1和2的两个状态接通了,而E_StopPB的状态则是显示断开!
这两种状态的不同就解释了,为何急停按钮在PLC硬件处接线要用常闭,而PLC程序中要用常开!---是因为PLC模块的数字量DI点,是外围电路接通程序内部就显示接通,而外围电路断开则程序内部就显示断开,也就是说PLC的DI点硬件电路设计造成的!
另外,因为急停信号是很重要的点,所以人们利用PLC数字量DI点的硬件特性,人为的规定急停按钮接线应该是常闭点接入!因为常闭点造成电路一直接通,所以程序中就要用常开点,这样才能保证不急停的时候,程序逻辑能接通!
免责声明:本文转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涉及作品版权问题,请及时与我们联系删除,谢谢!
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准备的“
西门子全套
”资料,含手册、案例、软件等资料,不要忘记领取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