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机器人的四种启动模式作用及区别

楼主(2024-06-10):
FANUC机器人系统中,在关机重启时总是会跳出一个界面,让我们选择启动模式,那么这几种模式分别代表什么意思?又有什么区别呢?如下图所示:

下面就针对不同的启动模式作用及他们之间的区别做个总结。

初始化启动

类似电脑的系统还原动作,执行初始化启动时会自动清除所有的程序,并会把设定的内容还原到标准值,包含出厂时设定好的零点标定值也会被一起清除;执行完初始化后会自动执行控制启动。

所以要执行初始化启动一定要实现做好备份。

那么初始化启动执行的用意在哪里呢?

这个一般是当FANUC机器人系统主板故障更换时,系统软件更换时会用到此启动模式。

下面来看一下如何进行初始化启动:

1、机器人系统处于关机状态下,然后同时按F1+F5开机,然后出现引导画面,如下图所示:

2、此时选择第三项“INIT start”初始化启动;

3、此时系统会再次提醒,是否要初始化,选择“是”即可;

4、初始化启动完成后,自动进入控制启动。初始化完成后系统恢复至原始状态;非必要勿执行此操作。

控制启动

控制启动主要用于改变通常情况下无法更改的系统参数、机器人系统文件的读取、机器人的设定更改等。最常用的就是对系统参数的更改。

进入方法:

按示教器上的【FCTN】键-【重新启动】如下图所示:

选择重新启动后会弹出,是否重启画面,选择【启动模式】后弹出启动模式选择界面,选【控制启动】即可进入控制启动,如下图所示:

启动完成后,控制模式界面,如下图所示:

此时选择第四项,就可进入参数设定界面,对系统参数进行修改。

冷启动

通常是在停电处理无效的情况下执行通常的通电操作时使用的一种开机方式,冷启动完成后就可操作机器人。冷启动执行的动作有:

1、输入、输出信号包含机器人I/O信号的复位;

2、执行程序结束,执行行返回到程序的开头;

3、速度倍率变为初始值;

4、坐标系自动切换为关节坐标系状态;

5、解除机器人锁定状态;

执行冷启动的方法:

同时按住示教器的【PREV】返回键+NEXT】下一页键,然后开机,进入配置菜单,如下图所示:

然后选择第二条“Cold start”冷启动,启动完成后显示如下画面:

也可在正常开机状态下执行冷启动:

热启动

热启动有点与冷启动相反的意思,但是如果变更了I/O配置或动了硬件接线,对于输入、输出信号热启动后同样会复位信号状态(主要时安全上更有保障),执行热启动的处理动作:

1、热启动会保持数字I/O、模拟I/O、机器人I/O、组I/O的输出状态;2、保持执行程序的状态,如果是正在运行的程序会“暂停”在正在执行的状态;

3、速度倍率、坐标系选择等也会保持在重启前的状态;

热启动方法:

启动后,界面恢复到重启的停留的界面。

以上就是关于FANUC机器人的四种启动模式,作用,在实际维护中也经常使用,特别是系统备份还原,参数修改等情况下。

码字不易欢迎点赞+关注,一起学习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