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机器人系统配置常用项设定

楼主(2024-06-10):
FANUC机器人的系统设定菜单,在实际使用时我们经常会在【系统】-【配置】中设定一些必要的项目,常用的设定设定项目都有那些?又是什么作用呢?如下图所示:

1、停电处理:是指启动状态下通电开机后执行热启动,默认就是启用状态。关于几种启动模式的区别参考前面内容《三种启动模式的区别及作用》

2、停电处理中的I/O:默认恢复所有,停电恢复方式总共有4种:

不要回复:不管停电处理是否有效,I/O都不恢复。所有的输出都会断开,仿真状态也会解除。

只要仿真回复:不管停电处理是否有效,只恢复仿真状态。

解除仿真:仿真状态状态全部解除。

全部回复:输出状态、仿真状态全部恢复成与停电断开时的状态。

3、停电处理确认信号:默认是0,不启动改功能。设定号码时当执行完停电处理后会输出一个DO[I]信号,告知外部。

4、所选程序的调用(PNS):也就是有效状态时,停电重启后会自动选择停电前的程序状态,无效时就不会选择,改设定采用的冷启动方式。

5、专用外部信号:主要是UI[1]-UI[18]的信号,一般启用状态。

6、恢复运行专用(外部启动):设定启用状态时,外部启动信号(START)只启动处于暂停状态下的程序。

关于I/O信号用法参考I/O用法内容

7、复位信号的检出:默认下降沿,也就是当我们按下复位按钮后,再次手松开才有效。

8、等待超时,接收超时:主要用于程序中的信号状态交接时间设定,可搭配报警信息一起使用。参考用户报警设定

9、程序结束后返回到程序顶部:启用即可,主要指不循环的程序执行完毕后,光标自动返回第一行。

10、原程序名称:这里的5个名称指系统默认写的几个程序名,如下图所示:

是指在我们新建程序是,有几个默认的程序名方便编程使用,如果修改了配置中的名字,新建程序时的默认名称也同步修改,如下图所示:

主要时为了编程方便使用。

11、加速指令的最大值:ACC指令的速度设定1-150

12、自动模式下的信号设定:

13、在自动模式下的变更倍率:以上两项主要指在AUTO模式下是否可以通过示教器改变信号设定。

14、远程/本地设置:是指自动运行时的启动方式,有3种启动方式:

操作面板键:只能通过控制柜上面的循环启动按钮启动自动运行;

远程: 通过外部遥控方式。

本地:SI[2]始终断开,单独运转。

外部I/O:只外部专用I/O启动,在下一项中设定DI信号码。

参考I/O设定用法内容

15UOP自动分配:设定有效时,在进行UOP信号设定时,不设置断电重启会自动分配好。

16、多个程序选择:启用时,当我们切换程序运行时会提示有程序在运行中,需要先终止。

17、位置修正的确认:启用后,当修订位置坐标时,都会提示修改确认画面。

18AUTO确认信号:与前面的模式状态信号形成闭环信号确认。

以上常用的配置信息设定,可帮助我们使控制更加完善,提高系统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