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人机HMI的程序下载方法分享

楼主(2024-06-10):
>在工业自动化中会频繁使用到人机界面HMI,人机界面可以将我们的信号点、数据、图标等显示出来,做到实时监控;也可以设定一些操作按钮或数据,极大地压缩外部硬件按钮的使用,节省大量的接线工作。那么在实际应用中就必须要把HMI软件编写的程序下载到HMI硬体中,今天来分享关于人机程序下载的方法(以DOP-112WX型号为例)。
方法一:通过USB数据线。
此USB数据线与打印机数据线一样。编程软件DOPSoft4.0版本。
数据线驱动可在一下目录下安装:D:\DOPSoft4.00.06.66 Build OCT_25_2019\DOPSoft 4.00.06\ScrEditApp\driver\vcom,如下图所示:

编写HMI程序,先进行编译无报错,然后点击“工具”-“下载全部资料”此时即可将程序下载至人机硬体内。此时常见的报错为“USB开启失败”,最要排查USB下载线和驱动问题。

方法二:通过HMI硬体的网口下载。
此时要准备一根网线,两头压好水晶头。
程序编写完成,编译无报错,然后点击“选项”-“设定通讯参数”打开设定界面,如下图所示:

打开设定界面后:选择要设定的网口号,如网口1,点击“本机”切换至HMI设定界面,进行HMI的IP地址设定和子网掩码设定,设定完成后点击下方确定按钮,退出设定界面,如下图所示:

此时,我们要依次按键“选项”-“环境设置”,如下图所示:

打开设定界面后,我们需要将下载方式切换为“以太网路”,因为一般默认都是采用USB方式下载,也就是上面的方法一,如下图所示:

接下来我们需要将电脑的IP地址改为和HMI在一个网段。打开网络控制,更改适配器,选择本地连接属性-打开TCP/IP4的协议,设定IP地址为192.168.3.20,子网掩码与人机的一致,如下图所示:

完成以上设定后,就可以点击“工具”-“下载全部资料”,完成程序的下载。

方法三:串口数据线,需要将下载方式切换为PC通讯端口,其他类同,不在赘述。
下面看一下这款人机的硬件通讯端口分布,如下图所示:

有网口的HMI还是很方便的,不论是在与PLC之间通讯还是与其他工控设备通讯,如果要换通讯线也好处理,不用特别去买,自行就可搞定。并且与数据收集服务器(如MES系统)通讯也很方便,而且现在的HMI厂家生产的HMI基本也都加了通讯网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