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变频器FR-E800各端子功能作用

楼主(2024-06-10):
>在工业自动化中,变频器占据了重要席位,而在变频器应用中“通用型”变频器由于其可以与通用的三相异步电机配套使用,得到广泛应用。在国内的变频器品牌多达几百种,国外品牌常用的有像西门子、三菱、ABB、施耐德等居多,国内品牌近几年比较用的比较多的像台达、汇川、英威腾等。其控制应用大同小异,下面以比较简单的三菱变频器为例介绍其变频器的应用。
选型确认,如下图所示:

A:表示电压等级,2为交流200V,4为交流400V;
B:表示几相电源,无标注为三相电源输入,S表示为单相电源输入;
C:表示额定功率,此处0026表示0.75KW;
D:表示通讯和功能安全的规格,
无表示标准规格产品 (RS-485 通讯+ SIL2/PLd);
E表示Ethernet 规格产品 (Ethernet 通讯+ SIL2/PLd);
SCE表示安全通讯规格产品 (Ethernet 通讯+ SIL3/PLe);
E: 表示标准规格产品的监视输出及额定频率、Ethernet 规格产品及安全通讯规格产品所能使用的通讯协议。安全通讯规格产品的控制逻辑固定为源型逻辑。

图片来源:变频器手册
F:表示有无电路板涂层、导体镀层。

下面来看一下关于操作面板的认识,如下图所示:

PU/EXT键:切换 PU 运行模式、PU、JOG 运行模式、外部运行模式。 与 [MODE] 键同时按下后,可切换至运行模式的简单设定模式。 解除 PU 停止。
MODE 键:切换各模式。也是一个组合键,与 [PU/EXT] 键同时按下后,可切换至运行模式的简单设定模式。
SET键:用来确认各设置,确保设定生效。
RUN键:启动运行按键,主要在JOG模式或电机测试模式手动输出;
Stop/RESET键:JOG模式停止运行,复位报警用;
转轮:主要用于变更频率设定、参数的设定值。
USB接口:可以通过 此USB口连接使用 FR Configurator2软件,进行参数设定,调试等。
关于运行模式切换和频率设定步鄹,如下所示:

图片来源:变频器手册
我们都知道,数码管是7段位的,那么数码管是如何显示实际数字代码的,在此变频器中,如下图所示对应:

下面来看一下各个接线端子的分布及用途:
主电路端子说明如下图所示:

重点在于控制端子用途说明,如下图所示:

按从上到下的顺序,先是最上面一排:
S1和S2为安全继电器模块的安全停止信号,在出厂时S1和S2与公共端PC短接,此处采用的为双回路模式,如果要启用此功能,需拆除短接片,外接安全继电器模块,如在自动化中常用的逻辑安全控制器。
RUN:变频器的工作状态输出口,当变频器的工作频率达到启动频率以上时,RUN端口就为集电极开路输出低电平,当变频器处于停止或正在制动时为高电平;与公共端SE配合使用;
FU:当变频器频率高于设定频率时输出低电平,低于时为高电平,与公共端SE配合使用;

第二排自做向右依次为:
RL/RM/RH/SD此端子就是变频器常用的多段速控制输入口,依次为低速、中速、高速、COM口,当有多个端口同时接通时,变频器以低速为准,忽略高度口;
MRS:禁止输出端口;MRS 信号为 ON (20ms 以上)时,变频器输出停止。用于在通过电磁制动停止电机时切断变频器的输出。
RES:复位;对保护功能起动时的报警输出进行复位时使用。应在 RES 信号维持 ON 状态 0.1s 后,设为 OFF。初始设定时可随时复位。根据 5 Pr.75 的设定,仅在变频器报警发生时可以复位。复位解除大约 1s 后会恢复。
STF/STR:正反转信号输入端;STF为ON则正转,STR为ON则反转;
PS:这里的正反转与电机的实际正反转没有必然的关系,当STF/STR同时接通时两者都为无效,对应电机不转;公共端SD;
SO/SOC:安全监视输出,主要用于检测安全停止信号的状态;
内部安全电路异常状态以外时为低电平,内部安全电路异常状态时为高电平。SOC为COM端。
AM/5:此一对端子是同步变频器频率的模拟量电压输出口,可将变频器运行设定的频率同步转换为0-10V的模拟量告知外部;
最后一排的:10/2/5/4为频率设定端口,5为COM端。
10/2/5为频率设定电压型,10为外部提供电源,2频率设定(电压);
4/5位频率设定电流型;例如下图所示:

左下角的A/B/C为变频器报警状态的继电器型输出口。
中间有一个白色的拨码开关,作用为切换源型或漏型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