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变频器多段速控制设定应用

楼主(2024-06-10):
>前面我们介绍了变频器硬件各个端子作用部分,在应用前先来看看接线部分,首先是主电路部分,如下图所示:
PS:变频器为发热器件,安装时注意上下侧要留出不低于10CM的安装距离,用于散热,安装与电气柜内时,一般电气柜要有循环风扇,变频器安装与电气柜的上侧靠近抽风风扇处。

图片来源:变频器手册

变频器有两种:单相输入电源和三相输入电源,关于型号如何区分输入电源相数可参考上篇文章内容,本次变频器型号为FR-E840-0026,所以为三相交流输入电源。
主电路接线说明:
L1/L2/L3:为工频交流电源输入端子,我们常用为交流三相380V;
变频器外壳接地需要有效连接;
如果连接直流电抗器,需要将短接片拆除(默认出厂时为短接);
如果要控制变频器的输入端电源,断路器MCCB后接电磁接触器MC,比如外部条件满足后启动MC接通,变频器通电;
U/V/W:为电源输出端,外接三相鼠笼式电机或 PM 电机,电机外壳需有效接地。
PS:变频器输出端切记不可加装空气开关。
控制端子部分接线:

图片来源:变频器手册
注意:图中红色圈出的拨码开关,用于切换源型和漏型逻辑,此处介绍的变频器为漏型逻辑,公共端接SD,电路图示如下:

图片来源:变频器手册
常用功能之   多段速控制设定
首先设定常用的参数,以下为常用参数说明:
Pr 1:上限频率设定,出厂默认值120HZ,可更改;
Pr 2:下限频率设定,出厂默认值0HZ,也就是停止时的频率;
Pr 3:基准频率设定,也就是连接电机的额定频率,可通过查看电机名牌得知,我们使用的电机50HZ,默认设定也是50HZ;
Pr 4:多段速设定高速频率,默认50HZ,也就是电机的额定频率,可更改;
Pr 5:多段速设定中速频率,默认30HZ;
Pr 6:多段速设定低速频率,默认10HZ;
关于多段速频率设定,最好保障频率不要段时间内变化量太大,否则会导致电机运行不稳现象。频率设定要结合加减速时间设定值。
Pr 7:加速时间设定,是指变频器从0HZ增加到设定的下一运行频率的时间,如0HZ变为30HZ用时3秒,加速时间就是3秒钟;
Pr 8:减速时间设定,是指从高速频率降至低速设定值的时间,如30HZ降至10HZ的时间;
PS:加减速时间只有一个,在进行多段速设定时,0HZ加速至低速时间与低速加速至中速时间都是同一个加速时间,固需注意频率的变化幅度。
Pr 9:变频器的额定电流设定,根据外接电机的额定电流设定;
Pr 79:运行模式选择设定,默认值0:可采用PU/EXT键切换运行模式,如JOG模式试运行;
1:PU 运行模式,且为固定不可切换;
2:外部运行模式,通过外部STF/STR端子控制;
3:PU/外部混合运行模式1,通过外部STF/STR端子控制;
4:PU/外部混合运行模式2,通过操作面板的 [RUN] 键或参数模块的 [FWD]/[REV] 键输入
PS:Pr.79 = “3” 的频率指令的优先顺序为 “ 多段速运行(RL/RM/RH/REX)> PID 控制(X14)>端子 4 模拟量输入(AU)>通过操作面板进行数字输入 ”

Pr 77:参数写入选择,0:只有在停止状态时可以写入,1:禁止写入,2:所有模式下都可以写入;
以上为变频器各控制端子接线及常用参数介绍。
下面以最常用的多段速控制为例,说明具体设定使用:
电路接线图事例如下所示:

采用外部开关控制多段速启动时,需要设定参数Pr.79=3外部运行模式,接通STF/STR其中一个开关,同时接通RH/RM/RL其中一个开关即可使电机运行起来,如果采用PLC控制等效电路如下图所示:

采用PLC控制时,高低速信号通常先接入PLC的INPUT点,然后透过程式控制输出,PLC的输出控制口公共端接变频器的SD端子。
关于频率设定:
RH对应参数Pr.4中设定值;
RM对应参数Pr.5中设定值;
RL对应参数Pr.6中设定值;
参数设定步鄹:接通电源时-按MODE键-切换至P.  0参数界面-转动旋钮调整参数至-P. 4-按SET键-转动旋钮设定数值为50HZ-按SET键-数值闪烁3S后可按MODE键切换至运行监视界面;
其他参数同样步鄹设定,Pr.5和Pr.6分别为30HZ和10HZ;
设定Pr.7和Pr.8加速时间和减速时间分别为5秒;
以上就是关于多段速的设定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