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FANUC机器人程序详细信息中的项目都是什么意思?终于搞清楚了

楼主(2024-06-10):
>FANUC机器人程序详细信息,是为程序赋予名称并明确其属性的特有信息。那么多有那些信息内容呢?
在FANUC机器人编程中,建立的程序打开详细界面会看到很多信息,那么这些信息都代表着什么意思呢?如下图所示:

下面就针对程序详细信息总结分享一下:
首先就是最上面一行的“创建日期”:这个很直观就是☞目前查看的程序是什么时间创建的。
修改日期:是指当前查看的程序最后一次修改编辑的时间。
复制源:是指当前程序是从那个文件复制而来的,如果是直接建立的就不显示复制源。如上图所示的就不显示复制源。

位置数据:表示此程序内是否有坐标位置点,像上图中显示无表示程序中未进行位置示教。
大小:指程序占用的内存量。

程序名:主要用于区分存储在控制器内的程序,并切在同一个控制器内不能创建相同名称的程序。
下面来看一下程序名的命名规则:
长度要求:程序名的长度为1-8个字符。
字符要求:英文字母,数字0-9(程序名开头不可以用数字),特殊字符只可以用_下化线。
一些特殊的英文组合不能使用,如:COM1端口、LPT1、CON等;

程序命名时最好是能展示要编辑的程序用途,这样方便后续其他人员查看时大概知道程序用意。
PS:如果时RSR和PNS用于自动运行的程序命名格式请按对应格式处理。
子类型:
是指程序的种类,如常用的宏程序

注释:
用于对程序进行注解,支持中文注解。
组掩码:
通俗的讲就是指附加轴,在FANUC机器人控制装置中,可以通过附加轴板最多控制56轴,然后分割为最多8个动作组后同时控制。每个组最多可控制9个轴。像我们常用的6轴机器人,示教器上就预留了J7/J8轴的控制按键。

在系统中只有一个动作组时,标准的动作组就是1;

程序中没有动作组时,动作组就为(*,*,*,*,*,*,*,*),像之前文章说的到纯逻辑程序就可以取消动作组。
写保护:
当打开程序的写保护时,程序将无法编辑。一般可用于程序编辑调试完成后,正常生产过程中打开写保护,防止有人误操作导致程序异常。

忽略暂停:
是指程序运行不会因为报警、急停、暂停中断程序。此功能一般用于无动作组的程序。
堆栈大小:
对呼叫程序时所使用的存储器容量进行指定。可以增大堆栈大小,增加呼叫次数。
集合:
类似于划分程序归属类别的意思,可以对程序一栏画面上显示的程序进行过滤的一种功能。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