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博图HMI如何实现与PLC的连接?

楼主(2024-06-10):
>1、新建一个项目,并选择一个PLC型号,完成后如下图所示:
2、双击“添加新设备”打开如下所示对话框,选择“HMI”选项,在HMI型号列表中添加一个7寸的人机界面:
3、在弹出的HMI设定界面,PLC链接界面,“选择PLC”处点击“浏览”下拉三角标示,点选要连接的PLC(也就是刚才添加的PLC型号),如下图所示:
关于下面:画面布局、报警、画面、系统画面等的设定可默认或根据需要设定,然后点击下方的完成。
4、打开设备组态,网络视图,给HMI设定IP地址,PLC和HMI的IP地址要设定在同一网段内,如下图所示:
5、建立PLC变量表,单击“PLC变量”-在下拉菜中双击“添加新变量表”-在添加的变量表中,以电机正反转为例,设定正反转按钮,停止按钮,输出点并给定对应地址,如下图所示:
6、在HMI端添加变量表,HMI要监控的变量名称设定与PLC中名称一致方便记忆对应,变量类型与要监控的PLC中的变量类型一致,要读取的PLC就是通讯连接的PLC,如下图所示:
建立完HMI变量表后,在绘制HMI画面时元素的地址就可以很方便使用。
7、打开项目树中“画面”-双击“根画面”或添加新画面,打开一个HMI编辑画面,右侧显示有常用的元件图标,可将鼠标指在上面查看说明,如下图所示:
8、根据电机正反转控制建立的标量,需要添加三个按钮,两个指示灯,如下图所示:
PS:拖入的图标可以自动对齐。
9、下面就是设定元件的地址,双击要设定的按钮图标,或右键点击“属性”打开地址设定窗口,如下图所示:
10、在属性对话框内,可以看到关于:
安全:设定按钮的操作权限等级设定;
布局:更改在画面中显示的位置;
常规、背景颜色、外观形状、ON/OFF状态的文本显示内容等。
11、打开【事件】设定项,双击“按下”-点击“添加新函数”下拉倒三角-可看到关于可以设定的类型,如下图所示:
12、此处是一个按钮,所以选择编辑位,要执行的动作就是,当按下按钮后要实现的功能,如下图所示:
13、设定完按钮的功能后,在变量(输入/输出):点击三点图标,打开参数列表,选择事先建立的变量表中的“正转”,代表此按钮为正转按钮,如下图所示:
14、以同样的方法设置按钮释放时的功能(释放后无信号),地址,如下图所示:
15、然后,进入“文本”设定页面,给此功能按钮ON/OFF状态时备注文字显示信息,如下图所示:
16、按以上同样的操作设定,反转按钮,停止按钮,完成后如下图所示:
17、关于指示灯的设定,拖入一个基本对象“圆”,右键点击“属性”打开设定界面,在“动画”一栏“外观”设定界面,添加此指示灯的变量地址,并添加ON和OFF状态下的颜色显示,如下图所示:
同样方式设定反转指示灯。
18、最后编写一个简单的程序,当程序运行时HMI就可实时监控变量的状态。
此文为基础小白内容分享,大佬可绕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