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变频器通讯指令ADPRW

楼主(2024-06-10):
>在之前的文章中,分享了关于变频器外部端子控制方式,今天来看一下走MODBUS RTU通讯的控制方式。
变频器外部端子控制方式文章回顾
变频器各端子功能说明
要实现通讯控制之前,先来看一下关于通讯指令ADPRW. 该命令可通过主站所对应的功能代码,与从站进行通信(数据的读取/写入)。
格式:ADPRW S1 S2 S3 S4 S5/D1 D2
该命令可通过主站所对应的功能代码,与从站进行通信(数据的读取/写入)。

S1:从站站号,在设定时采用十六进制表示,如H03也就是3号站号;
S2:功能代码,常用的H01-H06,H0F,H10;
S3:功能代码对应要设定的参数地址;
S4: 要设定的参数对应的个数;
S5/D1: 数据存储软元件起始;
D2:表示当前指令的执行状态标志;
关于常用的功能代码:

比如要对E800变频器参数5设定一个数值,变频器站号为0。
S1: 站号就是H0;
S2: 功能代码就是H06,保持寄存器写入;
S3: 参数地址可查阅编程手册,地址就是41005,转为十六进制HA02D;

S4: 访问点数,这里只设定一个参数所以为K1,当然从上面的功能代码表可以查看,H06代码,S4是固定值0,故可直接设定为0.
S5: 写入数据存储软元件起始,只设定一个参数,所以可以用D30表示,当然也可以用固定值,比如K3000,也就是30HZ;
D2: 指令执行状态标志位,可以用M100表示,占用3个位元件,所以就是M100-M102;
编程指令输入后如下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