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三菱 FX2N 系列 PLC 与三菱 700 系列变频器 ModbusRTU 协议通讯

楼主(2024-06-10):
>       Modbus 是 Modicon 公司为其 PLC 与主机之间的通讯而发明的串行通讯协议。其物理层采用 RS232、485 等异步串行标准。由于其开放性而被大量的 PLC 及 RTU 厂家采用。Modbus 通讯方式采用主从方式的查询-相应机制,只有主站发出查询时,从站才能给出响应,从站不能主动发送数据。主站可以向某一个从站发出查询,也可以向所有从站广播信息。从站只响应单独发给它的查询,而不响应广播消息。MODBUS 通讯协议有两种传送方式:RTU 方式和 ASCII 方式。三菱 700 系列变频器能够从 RS-485 端子使用 ModbusRTU 通讯协议,进行通讯运行和参数设定。
对象:

  • 三菱 PLC:FX2N+FX2N-485-BD
2. 三菱变频器:F700 系列,A700 系列。两者之间通过网线连接,具体参照下图。

FX2N-485-BD 与 n 台变频器的连接图

一.三菱变频器的设置PLC 与变频器之间进行通讯时,通讯规格必须在变频器中进行设定,每次参数初始化设定后,需复位变频器或通断变频器电源。
参数号         名称              设定值               说明
Pr331       通讯站号              1            设定变频器站号为 1
Pr332       通讯速度             96           设定通讯速度为 9600bps
Pr334     奇偶校验停止位长   2             偶校验,停止位长 1 位
Pr539     通讯校验时间      9999          不进行通讯校验
Pr549       协议选择             1             ModbusRTU 协议
Pr551   PU 模式操作权选择   2           PU 运行模式操作权作为 PU 接口
进行 ModbusRTU 协议通讯时,Pr551 必须设置为 2,Pr340 设置为除 0 以外的值,Pr79 设置为 0 或 2 或 6。通过 RS-485 端子进行 ModbusRTU 协议通讯时,必须在 NET 网络模式下运行。
二.三菱 PLC 的设置对通讯格式 D8120 进行设置D8120 设置值为 0C87,即数据长度为 8 位,偶校验停止位 1 位,波特率 9600pbs,无标题符和终结符。修改 D8120 设置后,确保通断 PLC 电源一次。
三.通讯程序采用 ModbusRTU 协议与变频器通讯的部分 PLC 程序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