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博图数学函数指令-接上篇未完部分

楼主(2024-06-10):
>1、SQR:计算平方
可以使用“计算平方”指令计算输入 IN 的浮点值的平方,并将结果写入输出 OUT。
可以从指令框的“???”下拉列表中选择该指令的数据类型。

PS:只有浮点数一种数据类型,输入输出存储器地址选择不能错误
参考一下实例

如果设定float1为3.0;则float2为9.0
参数表如下

2、SQRT:计算平方根
“SQRT:计算平方根”指令计算输入 IN 的浮点值的平方根,并将结果写入输出 OUT。如果输入值大于零,则该指令的结果为正数。如果输入值小于零,则输出 OUT 返回一个无效浮点数。如果输入 IN 的值为“0”,则结果也为“0”。

点击“???”下拉菜单选择数据类型;

如果满足下列条件之一,则使能输出 ENO 的信号状态为“0”:
·使能输入 EN 的信号状态为“0”。
·输入 IN 的值不是有效浮点数。
·输入 IN 的值为负值。
参数表如下:

3、LN:计算自然对数(注意区别数学中表示LOG)
使用“LN:计算自然对数”指令,可以计算输入 IN 处值以 (e = 2.718282) 为底的自然对数。计算结果存储在输出 OUT 中。
如果输入值大于零,则该指令的结果为正数。
如果输入值小于零,则输出 OUT 返回一个无效浮点数。

参数表如下:

如果满足下列条件之一,则使能输出 ENO 的信号状态为“0”:
·使能输入 EN 的信号状态为“0”。
·输入 IN 的值不是有效浮点数。
·输入 IN 的值为负值。
实例展示:注意输入/输出数据类型

4、EXP:计算指数值
“EXP:计算指数值”指令,以 e (e =2.718282e) 为底计算输入 IN 的值的指数,并将结果存储在输出 OUT 中, (OUT = eIN)。
参数表:

指令展示:

5、SIN:计算正弦值
“SIN:计算正弦值”指令,可以计算角度的正弦值。角度大小在 IN 输入处以弧度的形式指定。指令结果被发送到输出 OUT。
正弦/余弦函数在伺服画面程式中常用到。
参数表如下所示:

PS:上图中3位置,计算的输入值为弧度,所以需要先将角度转为弧度值,否则计算数据错误。角度转弧度公式:1°=∏/180°
下面看一下实际指令展示:

6、COS:计算余弦值
使用“COS:计算余弦值”指令,可以计算角度的余弦值。角度大小在 IN 输入处以弧度的形式指定。指令结果被发送到输出 OUT。
参数表如下所示:

指令实例展示:

7、TAN:计算正切值
使用“TAN:计算正切值”指令,可以计算角度的正切值。角度大小在 IN 输入处以弧度的形式指定。指令结果被发送到输出 OUT,可供查询。
8、ASIN:计算反正弦值(正弦的逆过程)
使用“ASIN:计算反正弦值”指令,根据输入 IN 指定的正弦值,计算与该值对应的角度值。只能为输入 IN 指定范围 -1 到 +1 内的有效浮点数。计算出的角度值以弧度为单位,在输出 OUT 中输出,范围在 -π/2 到 +π/2 之间。
9、ACOS:计算反余弦值(余弦的逆过程)
使用“ACOS:计算反余弦值”指令,根据输入 IN 指定的余弦值,计算与该值对应的角度值。只能为输入 IN 指定范围 -1 到 +1 内的有效浮点数。计算出的角度值以弧度为单位,在输出 OUT 中输出,范围在 0 到 +π 之间。
10、ATAN:计算反正切值
使用“ATAN:计算反正切值”指令,根据输入 IN 指定的正切值,计算与该值对应的角度值。输入 IN 中的值只能是有效的浮点数(或 -NaN/+NaN)。计算出的角度值以弧度形式在输出 OUT 中输出,范围在 -π/2 到 +π/2 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