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机器人文件备份与加载

楼主(2024-06-10):
>有以下几种类型的文件
■ 程序文件 (*.TP)
■ 默认的逻辑文件 (*.DF)
■ 系统文件 (*.SV)               用来保存系统设置
■ I/O 配置文件 (*.I/O)           用来保存 I/O 配置
■ 数据文件 (*.VR)               用来保存诸如寄存器数据

1)程序文件
程序文件被自动存储于控制器的 CMOS 中,通过 TP 上的 SELECT 键可以显示程序文 件目录 .
注意: 文件输入 /输出画面并不显示程序文件目录 .
一个程序文件包括以下信息 :
■ Comment 显示注释
■ Write protection显示写保护状态
■ Modificationdate 显示最后一次编辑的时间
■ Program Size 显示程序大小
■ Copy source 显示拷贝来源
2)默认的逻辑文件
默认的逻辑文件包括在程序编辑画面中 , 各个功能键 (F1 到 F4)所对应的默认逻辑结 构的设置 .
■ DEF_MOTN0.DF        F1 键
■ DF_LOGI1.DF          F2键
■ DF_LOGI2.DF          F3 键
■ DF_LOGI3.DF          F4 键
3)系统文件
■ SYSVARS.SV 用来保存坐标 ,参考点 ,关节运动范围 ,抱闸控制等相关变量的设置
■ SYSSERVO.SV 用来保存伺服参数
■ SYSMAST.SV 用来保存 Mastering 数据
■ SYSMACRO.SV 用来保存宏命令设置
■ FRAMEVAR.SV 用来保存坐标参考点的设置
4)数据文件
■ NUNREG_VR 用来保存寄存器数据
■ POSREG.VR 用来保存位置寄存器数据
■ PALREG.VG 用来保存码垛寄存器数据
■ DIOCFGSV.IO 用来保存 I/O 配置数据
备份文件:是将机器人控制器的文件复制存储到外部存储器,已防止系统出现问题恢复使用。
具体步鄹如下:
1、依次点击按键【MENU】-【7文件】-【1文件】打开文件备份界面,如下图所示:

2、在打开的文件备份界面,点击【工具】-【切换设备】来查找备份所用的存储器类型,如下图所示:

3、打开存储器类型选项后,根据所使用的存储器选择,FANUC机器人在出厂时,为了方便文件备份,TP示教器上自带了USB口,故可直接用,此处就选用“TP上的USB(UT1:)”,如下图所示:

PS:FANUC机器人TP示教器USB口为3.0口,U盘尽量不要用太大容量的,要备份的文件最多不过M单位级。
4、点击【备份】选择要备份的文件类型,如果时首次备份,建议【8以上所有】,如只是日常的备份可只备份TP程序,如下图所示:

5、选中要备份的文件类型后,会弹出如下提示,表示备份前是否要格式化存储器:

6、确认完以上步鄹后,示教器下方将显示正在备份的进程条,读取完成则备份完毕,如下图所示:

备份加载:刚好是文件备份的逆过程,指将外部存储器的备份文件还原到机器人控制器的过程。
1、切换备份文件的存储器,【切换设备】-【TP上的USB(UT1:)】如下图所示:

2、在打开的存储器文件下,选择要还原的文件类型,如“TP程序”然后点击【加载】,如下图所示:

3、点击加载后,选择“是”,然后覆盖原文件即可,等待全部加载完成,备份还原也就完毕,如下图所示:

定期进行文件的备份和加载可保证系统的稳定的运行,出现误操作导致的系统文件或程序文件丢失可快速恢复,是设备管理的一项重要措施。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