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FX3U-ENET-L的使用方法

楼主(2024-06-11):
    近期经常接到客户电话问FX3U-ENET-L的参数设置方法,于是想到不如写2篇小文章介绍一下FX3U-ENET-L和FX3U-ENET-ADP的参数设置和使用方法。以下就说明FX3U-ENET-L的参数设置和使用方法,下篇说明FX3U-ENET-ADP的参数设置和使用方法。

1, FX3U-ENET-L的硬件配置

FX3U-ENET-L只能和FX3U一起使用,安装在FX3U的右侧。即使安装在FX3GA的右侧,但由于参数设置软件FX3U-ENET-L Configuration Tool设置参数只能识别FX3U CPU,所以也无法设置相关参数。

2,  FX3U-ENET-L的参数设置

首先电脑需要安装参数设置软件FX3U-ENET-L Configuration Tool,需要说明的是该软件不支持WIN10系统,安装包名称为sw1d5-fxenetl-e_140e,没有该软件的可以在我司公众号下载,有相关网盘链接。安装好后在启动栏会有相应图标,如下图。

打开FX3U-ENET-L Configuration Tool后新建项目,会出现如下页面。如下图有相关提示说明:红色字体栏为必须设定的参数,紫色字体的是根据使用情况进行必要的参数设置,蓝色字体是已经设置或者改动过的参数。

如上图,分别说明每个参数的设置。

Module None(模块号设置):设置模块号,范围是0-7,该模块在CPU右侧的特殊模块排序中是第几,这里必须要设置。

Operational settings(操作设置):设置该模块的IP地址,通信数据代码格式,是否需要等待打开等,一般情况下只修改IP和通讯数据格式即可,其他默认。

Initial settings(初始数据设置):设置用于使用以太网模块、TCP/IP 通信的通用定时器值以及用于使用电子邮件功能的DNS 服务器。该项一般默认即可,无需修改。

Open settings(打开设置):含有4个通讯通道,针对用于与对方设备进行数据通信的连接的打开处理、用于固定缓冲区通信的缓冲存储区、以及MC 协议的用途,进行相关设置。

如下图,CH1,CH2是用于固定缓冲区通信的缓冲存储区,具体需要设置的项目如下部分手册截图,使用固定缓冲区通信时需要编写相关的梯形图程序,具体用法以及详细解释还需详看手册。

这里有3个名词的区别客户问的比较多,这里我解释一下。

Active 打开:主动打开,用以太网相关名字解释就是PLC作为客户端。比如生活中打电话的一方。

Unpassive 打开:被动打开,用以太网相关名字解释就是PLC作为服务器端,比如生活中接电话的一方。设置为Unpassive 打开时,对方设备只需要知道PLC的端口号就可以和PLC通讯。

Fullpassive 打开:完全被动打开,用以太网相关名字解释就是PLC作为服务器端,比如生活中接电话的一方。设置为Fullpassive 打开时,对方设备不但需要知道PLC的端口号,还需要知道IP才可以和PLC通讯。

CH3,CH4用于MC 协议和MELSOFT连接,具体用途和设置方式和上面FX3U-ENET-ADP的设置一样。

Router relay parameter(路由中继参数):与下一个对方设备进行数据通信的设置。该项一般默认即可,无需修改。

E-mail settings(E-mail设置):进行发送电子邮件的设置。该功能一般用不到,默认即可,无需修改。

3, 下载方式设置

如下图,设置了相关参数的项目字体已经变蓝色,设置好参数后就可以下载该参数了。

在传输设置里面设置使用串口下载,还是三菱GOT的USB穿透下载,还是以太网下载。如果想通过用该以太网模块而不是其他以太网适配器或者其他以太网模块下载程序的话,需要对CH3,CH4设置MELSOFT连接,然后用串口或者USB下载该参数配置后,断电重启参数生效后才可以用该以太网模块下载程序。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只要改动了参数并下载后,就需要断电重启,不然,新参数不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