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FX3U-ENET-ADP模块配置及使用方法

楼主(2024-06-11):
上篇已经介绍了FX3U-ENET-L的模块配置(FX3U-ENET-L的使用方法),参数设置和使用方法。本篇介绍一下FX3U-ENET-ADP的参数设置和使用方法.

1, FX3U-ENET-ADP的硬件配置

由于FX3U-ENET-ADP是安装在CPU左侧的适配器,使用FX3U-ENET-ADP时首先需要配置一个FX3U-CNV-BD、FX3U-232-BD、FX3U-422-BD、FX3U-485-BD、FX3U-USB-BD、FX3U-8AV-BD,这6个型号任何一个BD板都可以。然后才能把FX3U-ENET-ADP适配器与CPU相连接。

如果在CPU左侧加了FX3U-ENET-ADP,则无法再在FX3U-ENET-ADP的左侧添加其他适配器,因为FX3U-ENET-ADP的左侧没有扩展接口了, 如下图。

其他485和模拟量的左侧则可以扩展。所以如果有好几个ADP模块的话,一定要把FX3U-ENET-ADP放在最左侧,并且前边只能有一个通讯相关的BD板或者RS232,RS485适配器。如下表。

2, FX3U-ENET-ADP的参数设置

使用GX Works2进行参数设置,在导航栏—>工程—>参数—>PLC参数—>以太网端口设置—>选择使用CH,然后设置IP地址等,在“打开设置”里面设置TCP/UDP连接,然后在“打开方式”设置MELSOFT连接,或者MC协议等,如下图:

MELSOFT连接:一般用于连接三菱编程软件,三菱触摸屏,三菱MX控件等。

MC协议:一般用于连接三菱简易通讯/SLMP通讯,或者第三方触摸屏,或者上位机VS平台,比如使用C#开发通讯接口等。需要设置通信对象的IP和端口号,本模块的端口号。

通信数据代码设置:

二进制码通信:直接使用十六进制的数据进行收发通讯。

ASCII码通信:需要将十六进制数据转换为对应的ASCII代码的数据进行收发通讯。

通过二进制代码数据进行的通信与通过ASCII代码数据进行的通信相比,前者的通信数据量约为后者的二分之一,因此可缩短通信时间。(比如二进制代码通信时发送数据H1234,则ASCII代码通信时则发送数据H31 32 33 34,数据量相差了一倍。)

其他参数默认即可。

下载该参数配置后,断电重启参数生效后才可以用该以太网模块下载程序。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只要改动了参数并下载后,就需要断电重启,不然,新参数不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