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博途V16与WinCC V7.5SP2仿真

楼主(2024-06-11):
学习PLC编程及上位机组态过程中,很多刚入门的朋友由于缺少软硬件工具,无法验证程序,导致不想继续坚持。如果遇到以上情况,本期为你们带来的虚拟仿真教程将会帮助到你。
工具准备
  • 硬件:电脑1台,配置推荐如下:
  • CPU: Intel i5 2.3GHz 十代以上
  • RAM: 8G以上
  • 硬盘: 256G SSD(剩余空间不低于64G)
  • 软件
  • PLC编程软件: TIA Portal STEP7 Professonal V16
  • 仿真软件: PLCSIM Advance V4.0
  • 上位机软件: WinCC Aisa V7.5SP2
仿真软件及网络配置
  • 仿真软件配置
  • 打开PLCSIM Advace,将网络设置为PLCSIM虚拟网卡,TCP/IP通信网卡选择电脑物理网卡。
  • 添加PLC及通信参数,设置完成后点击Start启动PLC。
    • Instance name:PLC仿真例子名称,可根据个人需求设置,推荐英文
    • IP address:仿真PLC的IP地址
    • Subnet mask:仿真PLC的子网掩码
    • Default gateway:仿真PLC的地址网关,没有跨网段可不设置
    • PLC family:需要仿真的PLC系列

参数设置

仿真PLC启动成功
  • 电脑网络配置

  • 设置电脑物理网卡IP地址,使IP地址与虚拟PLC的IP地址处于同一网段,子网掩码需虚拟PLC保持一致。

    网络适配器
    • 进入网卡属性,设置IPv4属性
    • 打开控制面板,进入网络适配器找到电脑物理网卡

<<< 左右滑动见更多 >>>
  • 设置完成后,运行CMD测试电脑与虚拟PLC通信是否正常

与虚拟PLC通信正常PLC组态编程
1.打开博途软件,组态虚拟PLC,并完成程序编写。此处省略组态及编程过程。
  • PLC硬件组态,本教程使用CPU 1511-1 PN进行仿真

PLC硬件组态
  • PLC测试程序

启保停测试程序
  • 设置PLC模块可仿真。选择PLC项目-->属性-->保护-->勾选块编译时支持仿真

设置快保护
  • 将PLC组态及程序下载到虚拟PLC中,并启动虚拟PLC模块

下载设置

虚拟PLC已启动配置WinCC与虚拟机的通信网络
  • 打开控制面板,找到设置PG/PC接口

  • 应用程序访问点-->添加/删除-->新建访问点:S7_1500,描述:S7-1500

添加访问点
  • 未使用接口参数处选择电脑物理网卡,后缀TCPIP.1,不要选Auto那个。

分配接口参数

分配完成WinCC创建测试项目
  • 创建项目后,进入变量管理,在SIMATIC S7-1200, S7-1500 Channel的OMS+新建连接并设置链接参数。

  • 设置完成后,将WinCC切换至运行系统,链接名称有小对勾,说明WinCC与虚拟PLC通信正常,此时可通过AS方式读取PLC变量。通过AS读取方式将PLC变量添加到WinCC变量表。

WinCC与仿真PLC通信正常

变量已导入
  • 制作操作界面,进行测试此处不进行详细描述,画面制作完成后,设置运行系统,进入操作界面。

效果演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