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 汇川技术|Inoproshop软件中Application简介及常用功能

楼主(2024-06-12):
因公众号更改推送规则,请点“在看”并加“星标”

第一时间获取精彩技术分享

哈喽,你好啊,我是雷工!

本节学习Inoproshop软件Application功能的相关学习,

以下为学习笔记。

01 简介

Application是一个对象集合,包括任务,程序组织单元、任务配置、全局变量、库管理器和采样追踪等;

这些对象与硬件设备平台无关,用户可以在程序组织单元POU中对他们进行管理。在设备窗口中将它们实例化,分配到具体的设备中。这种方法与C#类似,符合面向对象编程的思想。

02 常用功能

选中【Application】右击,在弹出的菜单中有常用的一些功能;

2.1、添加对象

可以给Application添加各种类型的对象内容,例如全局变量表、程序组织单元、跟踪表等;

①Cam表

点击后可以添加一个凸轮表对象,用于展示凸轮主轴与从轴之间相对位置与范围、周期性等的数据表或凸轮曲线。

选中新添加的Cam表,右击选择【属性】,可以在弹出的窗口中设置Cam表的一些信息,像维数,周期变化、连续性要求、编译形式等;

选择【Cam表】可以对关键点进行一些设置;

②DUT

用户可以自定义自己的数据类型,生成结构体、枚举、别名和联合都可以被看作是数据单元类型DUT。点击自动弹出添加数据单元列表,用户需要输入列表名称并选择数据单元的类型;

③程序组织单元

是用户程序的最小软件单元,由声明区和代码区两部分组成,相当于传统编程系统中的功能块;

按功能可将程序组织单元分为函数(FUN)、功能块(FB)和程序(PRG)。

程序PRG:

是规划一个任务的主核心,程序拥有最大的调用权可以调用功能块及函数。

一般来说分为主程序、子程序;实际上也包含硬件配置、任务配置、通讯配置及目标设置信息。

功能块FB:

是把重复使用的部分程序块转换成一种通用部件(类似C#中的类、KingSCADA中的图形模型),它可以在程序中被任何一种编程语言所调用,反复被使用,这样不仅提高了程序的开发效率,也减少了编程中的错误,从而提升了程序质量;

功能块在执行时能够产生一个或多个值的程序组织单元。功能块保留有自己特殊的内部变量,可以理解为各自独立的数据存储区域。

函数FUN:

函数是一种可以赋予参数,但没有静态变量的程序组织单元;

即用相同的输入参数调用某一函数时,该函数总能生成相同的结果作为返回值。

函数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们不能使用内部变量存储数值,这点与功能块完全不同。

函数是有至少一个输入变量、无私有数据、仅有一个返回值的基本算法单元。

注意事项:

a、函数没有指定的内存分配,不需要像功能块一样进行实例化;

b、函数只能调用函数,不能调用功能块;

④单位转换

把数据转换为另一个单位系统,建立一个转换规则;

每个转换规则包含转换(Convert)和反转(Reverse)方法,作为函数块来使用。

⑤掉电保持变量:

掉电保持变量可以在PLC掉电后、程序下载后继续保持原来的值,常用来定义工程中重要的参数,防止PLC突发掉电或者程序下载而导致的重要参数丢失;

如果工程中定义了掉电保持变量,则必须生成一个掉电保持变量表,否则定义的变量不具有掉电保持功能;

雷工提醒:

由于掉电保持变量表只能生成一个,如果已经生成了掉电保持变量表的话再次在【Application】右击【添加对象】时是不会显示该选项的。

⑥跟踪

在程序的调试和诊断过程中,跟踪是个飞涨实用和有效的工具;

为了捕捉一闪而过的数据,此功能可以把一个程序执行过程全程记录下来,其中的成员就是在实际系统重要关注的命令字、状态字、电机运动的速度、位置等;

触发器水平:

当使用模拟量作为触发变量,在此处定义该变量为多少时产生触发事件;

可以直接输入一个数值或者用变量定义该数值,  默认为空;

任务:

在可用的任务列表中进行选择,该任务被执行后从中读取出跟踪变量的值。

注意事项:

跟踪对象命名不可以有中文或其他违规字符;

跟踪对象里面配置的监控变量不支持中文字符;

2.2、添加文件夹

可以给Application添加文件夹,便于分类存放不同的程序块;

03 后记

添加对象里还有一些功能,后续再接着学习。

此次记录有啥不准确的地方大家可以留言评论,谢谢大家;

更多相关话题也可以在交流群内相互交流,共同学习,一起进步。

觉得有启发点个关注呗↓

-更多内容可点击下方标签阅读-

☞限时免费加入交流群

汇川技术|MCGS昆仑通态|数据库

差旅游记|JavaScript|C#相关

数字孪生|山海鲸可视化|☞C#实战

KingSCADA|KingIOSer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