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电机接线错误导致跳闸一例

楼主(2024-06-12):
一台1.5千瓦小电机烧毁,电工检查了电路正常,机修工师傅找了一台同功率的电机替换,先让电机修理工接线空载试机运转正常。

待装到设备上后发现启动后还是跳闸,再找电工检查了电路仍然正常,然后电工测量了刚装上的电机定子阻值,发现异常,打开接线盒一看,机修工师傅把三相其中一根线,接到电机绕组中性点了,应该接线的那个桩头空着,这个电机原来是行车上用的,中性点是接到刹车盘的,这样造成了通电后三相电流不平衡,电机当然会跳闸了。

重新接线后测量定子阻值正常,通电试机运转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