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厉害了!电线平方数原来可以这么算!

楼主(2024-06-12):
电线是指传输电能的导线。分裸线、电磁线和绝缘线。裸线没有绝缘层,包括铜、铝平线、架空绞线以及各种型材(如型线、母线、铜 排、铝排等)。它主要用于户外架空及室内汇流 排和开关箱。电磁线是通电后产生磁场或在磁场中感应产生电流的绝缘导线。它主要用于电动机和变压器绕圈以及其他有关电磁设备。其导体主要是铜线,应有薄的绝缘层和良好的电气机械性能,以及耐热、防潮、耐溶剂等性能。选用不同的绝缘材料可获得不同的特性。

电线平方数

几平方是国家标准规定的的一个标称值,几平方是用户根据电线电缆的负荷来选择电线电缆。

电线平方数是装修水电施工中的一个口头用语,常说的几平方电线是没加单位,即平方毫米。

电线的平方实际上标的是电线的横截面积,即电线圆形横截面的面积,单位为平方毫米。

一般来说,经验载电量是当电网电压是220V时候,每平方电线的经验载电量是一千瓦左右。

铜线每个平方可以载电1-1.5千瓦,铝线每个平方可载电0.6-1千瓦。因此功率为1千瓦的电器只需用一平方的铜线就足够了。

具体到电流,短距送电时一般铜线每平方可载3A到5A的电流。散热条件好取5A/平方毫米,不好取3A/平方毫米。

电线平方计算方法

知道电线的平方,计算电线的半径用求圆形面积的公式计算:

电线平方数(平方毫米)=圆周率(3.14)×电线半径(毫米)的平方

知道电线的平方,计算线直径也是这样,

如:2.5方电线的线直径是:2.5÷ 3.14 = 0.8,再开方得出0.9毫米,因此2.5方线的线直径是:2×0.9毫米=1.8毫米。

知道电线的直径,计算电线的平方也用求圆形面积的公式来计算:

电线的平方=圆周率(3.14)×线直径的平方/4

电缆大小也用平方标称,多股线就是每根导线截面积之和。

电缆截面积的计算公式:

0.7854 × 电线半径(毫米)的平方 × 股数

如48股(每股电线半径0.2毫米)1.5平方的线:0.7854 ×(0.2 × 0.2)× 48 = 1.5平方

牛人总结版

电线的平方可以用电线的直径测量计算,因为电线直径较好测量,

公式是S=3.14d/4;d是直径。

载电量有估算公式,贴出来供你参考:

十下五;百上二;二五三五四三界;

七零九五两倍半;穿管温度八九折;

铜线升级算;裸线加一半

说明:

十下五就是十以下乘以五;

百上二就是百以上乘以二;

二五三五四三界就是二五乘以四,三五乘以三;

七零九五两倍半就是七零和九五线都乘以二点五;

穿管温度八九折就是随着温度的变化而变化,在算好的安全电流数上乘以零点八或零点九;

铜线升级算就是在同截面铝芯线的基础上升一级,如二点五铜芯线就是在二点五铝芯线上升一级,则按四平方毫米铝芯线算.

裸线加一半就是在原已算好的安全电流数基础上再加一半

简单活学活用

用这个电工口诀来算:十下五,百上二,二五三五四三界,七零九五两倍半,穿管温度八九折,铜线升级算。

举个例子:电线的平方数:1、1.5、 2.5、 4、 6、 10、 16、 25、 35、 50、 70、 95、 120、 150、 185……

口诀中

“十下五”,指的是10平方以下的可以流过五倍电流值

“百上二”,指的是100平方以上的线可以流过两倍的电流值

“二五三五四三界”

指的是25平方以下10平方以上的线可以流过四倍的电流,35平方以上50平方以下的线可以流过三倍的电流。

“七零九五两倍半”

指的是70平方、95平方的线可以流过2.5倍的电流。

以上口诀是根据铝线来算的

“铜线升级算”

指的是比如我选用了4平方的铝线,流过的电流应该是20A,换成铜线就可以用2.5平方的线来代替。

电缆选择的简单算法

10mm2(含10mm2)以下的线以导线截面积乘以5就是该截面积导线的载流量

相应的截面积100mm2以上乘以乘以2

16mm2、25mm2乘以4

35mm2、50mm2乘以3

70mm2、95mm2乘以2.5

如果导线穿管乘以系数0.8(穿管导线总截面积不超过管截面积的百分之四十)

高温场所使用乘以系数0.9(85摄氏度以内)

裸线(如架空裸线)截面积乘以相应倍率后再乘以2(如16mm2导线:16*4*2)

以上是按铝线截面积计算

铜线升级算是指1.5mm2铜线载流量等于2.5mm2铝线载流量,依次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