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运动控制之速度控制

楼主(2024-06-13):
MC_MoveVelocity主要用于控制轴以指定的速度和方向进行持续运行。该功能块可以实现驱动器速度模式(CSV)和位置模式(CSP)下对轴的速度控制,在轴使能之后,通过输入引脚Velocity 设置轴运行速度,并且上升沿触发即可运行该指令。

输入输出引脚
Axis:轴名称,映射到要操作的轴。

输入端:
Execute:
输入一个上升沿信号将激活功能块。

Velocity:
速度设定值(用户单位 / S); 值范围:1...2147483647。

Acceletation/Deceletation:
加减速度设置。设置点动启停时的加/减速度。

Jerk:
加加速度设置。此参数可不做设置。

Direction:
运行方向设定(正方向/反方向/沿着当前路径方向)。

BufferMode:
与前一条运动指令的缓存模式

输出端:
InVelocity:达到设定速度标记
Busy:标记功能块是否处于活动状态。
Error:标记功能块是否产生错误。
ErrorID:当功能块产生错误时,用ErrorID表示错误号。
CommandAborted:被另一个更高优先级的功能块打断。
功能说明

  • 设定好速度/加减速度后,在Execute(启动)的上升沿,开始速度控制的动作。

  • 通过Direction(方向选择)指定移动方向。Direction(方向选择)为“指定为正方向”时正方向移动;为“指定为负方向”时负方向移动。Direction(方向选择)为“指定为当前方向”时,动作因轴是否停止而不同。轴已停止时,轴沿着上次的移动方向进行移动。接通电源或重启电源时正方向移动。多个实例启动运动指令使轴移动的过程中启动本指令时,沿当前移动的方向移动

  • 如果没有收到停止信号,或被更高优先级的功能块打断,会驱动轴一直做匀速运动。
时序图

  • 在启动Execute(启动)的同时,Busy(执行中)变为TRUE。在下一个周期Active(控制中)变为TRUE。达到Velocity(目标速度)时,InVelocity(达到目标速度)变为TRUE。

  • 利用MC_Halt/MC_Stop中止功能块执行,Busy、Active、InVelocity变为FALSE。

MC_MoveVelocity功能块以指定的速度命令实现永无止境的受控运动,这意味着只要没有其他指令打断它,轴就会一直按照设定的速度运行。在需要连续运行和主从轴控制中,是必不可少的。

  • 做运动控制一定要了解PLCopen(附赠实战技术与案例资料)
  • 最常用的运动控制功能块您了解吗?建议收藏备用!
  • 最强运动控制功能块,以一当二十!
  • 如何用软PLC控制EtherCAT从站
  • 运动控制之基MC_Power,你真的懂它吗?
  • 最实用的运控功能块,一定得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