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deSys] 运动过程中的实时速度控制

楼主(2024-06-13):
通过MC_SetOverride可以对运动的动态参数进行实时调整,包括速度、加速度和加加速度。此功能允许操作者对正在进行的运动进行微调,以适应不同的操作需求。

输入输出引脚
Axis:轴名称,映射到要操作的轴

输入端:
Enable:
输入一个状态信号将激活功能块。

VelFactor:
速度因子,值范围:[0..1]。

AccFactor:
加减速因子,值范围:[0..1]。

JerkFactor:
加加速度因子,值范围:[0..1]。

输出端
Enabled:速度因子设定成功。
Busy:标记功能块是否处于活动状态。
Error:标记功能块是否产生错误。
ErrorID:当功能块产生错误时,用ErrorID表示错误号。
功能说明
  • 该功能模块允许用户为轴设置速度、加速度/减速度以及加速度的调整因子。调整因子可以随时更新,并且会即时影响正在进行的运动过程。
  • 调用MC_SetOverride功能模块时,如果它是在运动控制模块之后执行的,那么调整因子将在下一个控制周期开始时生效。调整因子的计算负担与重新规划运动的计算量大致相同。
  • 为了确保运动的平稳性和稳定性,推荐在应用此功能模块时采用梯形或二次速度曲线。避免使用如sin²或二次平滑等其他类型的速度曲线,因为它们在应用新的调整因子时可能会导致运动超调。这与使用这些曲线类型来中止运动时可能遇到的超调现象相似
  • 当在轴上执行协调运动(例如通过MC_MoveLinearAbsolute命令)时,系统会自动考虑轴组内每个轴上设置的调整因子,以实现整体的协调运动。
总之,MC_SetOverride功能块是用于实时调整轴上运动特性的。它允许给轴设置速度、加速度/减速度和加加速度的覆盖因子,以实现对运动性能的临时优化或调整。这些因子直接影响运动命令中速度、加速度和加加速度的计算,从而可以根据需要优化运动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