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deSys] 运动控制之基MC_Power,你真的懂它吗?

楼主(2024-06-13):
MC_Power功能块是轴运动控制的核心基础。它负责管理轴的使能状态,确保轴在接收到运动指令时能够安全、可靠地启动和运行。

输入输出引脚
Axis:轴名称,映射到要操作的轴。

输入端:
Enable:
MC_Power指令的激活信号。仅当Enable为TRUE时,功能块才会工作,指令必须在程序里一直调用才会保持轴使能状态。为了保持轴的使能状态,需要在程序中持续激活状态。

bRegulatorOn:
伺服上电信号。一般可使用此引脚触发轴的使能状态。

bDriveStart:
禁用快速停止机制。可使用此引脚关联急停回路,正常情况下需保持为TRUE的状态。

输出端:
Status:轴的StandStill状态。
Busy:标记MC_Power指令是否处于活动状态。
Error:标记MC_Power指令是否产生错误。
ErrorID:当MC_Power指令产生错误时,用ErrorID表示错误号。
bRegulatorRealState:轴是否处于上电状态。是bRegulatorOn信号的反馈。
bDriveStartRealState:轴是否处于快速停止状态。是bDriveStart信号的反馈。

功能说明
  • 只有在输入Enable为TRUE的时候。其它的输入才会被功能块处理。
  • 如果功能块MC_Power已经被调用,且bRegulatoron=FALSE,那么功能块择设置相关轴的轴状态为power_of状态,表明轴还没有做好运动准备。
  • 如果功能块MC_Power已经被调用,并且bRegulatoron=TRUE,如果此时自没有错误发生,那么功能块将设置相关轴的状态为StandStill 状态;如果有错误发生,将输出相应的错误状态。
  • 如果 Enable, bRegulatoron以及bDrivestart都为TRUE,但是输出Status在一定时间后仍为FALSE,那么输出Error将会被置位。当在使能状态情况下产生一个硬件问题,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
  • 如果使能信号丢失,相关轴将会被置位ErrorStop状志。
时序图

将Enable设为TRUE,bRegulatorOn设为TRUE,bDriveStart设为TRUE,随后,轴进入使能ON状态,同时Status状态也变为TRUE,以反映轴当前处于StandStill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