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触摸屏不通过PLC,直接控制变频器!如何实现

楼主(2024-06-13):
>触摸屏大多数情况下,是连接PLC,然后再通过PLC 去连接变频器的。但是,触摸屏也可以不通过PLC,直接连接变频器。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停止,改变频率等。

今天,就以威纶通触摸屏控制三菱D系列变频器为例,讲解。

一、接线
触摸屏控制变频器,采用的是基于RS485的通讯,传统的RS485都是两根线,但是三菱的自动化产品一般都采用四线制,因此,使用触摸屏和变频器通讯的时候,采用四根线。

二、变频器参数设置
变频器侧,需要设置相关的通讯参数,主要位波特率,地址校验位等

需要注意的事,三菱变频器默认不是MODBUS RTU协议,需要设置参数549。通讯的数据,触摸屏和变频器必须一致,否则,肯定通不上。

三、触摸屏组态
触摸屏侧,我们添加一个MODBUS RTU的从站

变频器和触摸屏的通讯参数必须一致,否则,通讯不上。

四、画面制作
变频器要想运行,必须有启动信号和速度信号,因此,我们需要在画面上组态,把启动信号和速度信号发送给变频器即可。启动信号和速度信号的地址,可以在变频器手册中查找。

以上,是变频器手册中,相应地址的说明,我们只需要将相关的启动,停止,和速度给定在画面上实现即可。
往期推荐:

21个三菱PLC编程实例,从流程到程序

三菱FX5U如何控制伺服精确定位

掌握这些PLC程序阅读技巧,秒懂PLC程序~

西门子PLC有几种通信方式?看电气工程师为你解答

这27个基础指令都不懂,还学什么PLC?

你的分享、点赞、在看、我都喜欢转发是最大的鼓励!谢谢您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