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用ST编写一个10层100仓位的自动仓库程序

楼主(2024-06-13):
>以下是一个简化的自动仓库程序示例,展示了如何使用ST语言来实现基本的货物入库和出库功能。该程序只是一个主体框架,如用到实际项目还需具体问题具体解决,以下程序可能会给你带来解决思路,仅供参考。

PROGRAM AutoWarehouse
VAR
    // 假设我们有10个货架,每个货架有10个存储位置
    inventory : ARRAY [0..9, 0..9] OF BOOL; // 使用BOOL表示存储位置是否被占用(TRUE表示占用,FALSE表示空闲)
    shelves : INT := 10; // 货架数量
    slotsPerShelf : INT := 10; // 每个货架的存储位置数量
    currentShelf, currentSlot : INT; // 当前操作货架和存储位置

    // 输入变量(假设通过外部按钮或传感器触发)
    storeGoodsPressed : BOOL; // 按下入库按钮
    takeGoodsPressed : BOOL; // 按下出库按钮

    // 输出变量(假设连接到指示灯或执行机构)
    storageFull : BOOL; // 指示灯,表示仓库已满
    storageEmpty : BOOL; // 指示灯,表示仓库已空
    // 临时变量
    isShelfFull : BOOL;
    isShelfEmpty : BOOL;
END_VAR

// 入库函数
FUNCTION StoreGoods : BOOL
VAR_INPUT
    goodsCount : INT; // 假设这里只处理单个货物的入库
END_VAR

VAR_TEMP
    shelf, slot : INT;
END_VAR

BEGIN
    // 查找一个空的存储位置
    FOR shelf := 0 TO shelves - 1 DO
        FOR slot := 0 TO slotsPerShelf - 1 DO
            IF NOT inventory[shelf, slot] THEN
                // 如果找到了一个空的存储位置,则标记为已占用
                inventory[shelf, slot] := TRUE;
                currentShelf := shelf;
                currentSlot := slot;
                RETURN TRUE; // 货物入库成功
            END_IF;
        END_FOR;
    END_FOR;
    RETURN FALSE; // 没有找到空的存储位置
END_FUNCTION;

// 出库函数(这里简化为随机选择一个已占用的存储位置)
FUNCTION TakeGoods : BOOL
VAR_TEMP
    shelf, slot : INT;
    isGoodsFound : BOOL := FALSE;
END_VAR

BEGIN
    // 随机选择一个已占用的存储位置(在实际应用中,你可能需要按照一定的策略来选择)
    FOR shelf := 0 TO shelves - 1 DO
        FOR slot := 0 TO slotsPerShelf - 1 DO
            IF inventory[shelf, slot] THEN
                // 如果找到了一个已占用的存储位置,则标记为空闲
                inventory[shelf, slot] := FALSE;
                currentShelf := shelf;
                currentSlot := slot;
                isGoodsFound := TRUE;
                EXIT; // 找到一个就退出循环
            END_IF;
        END_FOR;
    END_FOR;
    RETURN isGoodsFound; // 返回是否成功找到并取出了货物
END_FUNCTION;

// 主程序
BEGIN
    // 处理入库请求
    IF storeGoodsPressed AND NOT IsAnyShelfFull() THEN
        IF StoreGoods(1) THEN // 假设每次只入库一个货物
            // 入库成功处理(例如:更新库存记录、显示信息等)
        END_IF;
    END_IF;

    // 处理出库请求
    IF takeGoodsPressed AND NOT IsWarehouseEmpty() THEN
        IF TakeGoods() THEN
            // 出库成功处理(例如:更新库存记录、显示信息等)
        END_IF;
    END_IF;

    // 检查仓库是否已满或已空
    storageFull := IsWarehouseFull();
    storageEmpty := IsWarehouseEmpty();

    // ... 其他逻辑代码可以在这里添加 ...
END_PROGRAM

// 辅助函数:检查是否有任何货架已满
FUNCTION IsAnyShelfFull : BOOL

VAR_TEMP
    shelf : INT;
END_VAR

BEGIN
    FOR shelf := 0 TO shelves - 1 DO
        isShelfFull := TRUE; // 假设一开始所有货架都是满的,然后检查是否有空闲位置
        FOR slot := 0 TO slotsPerShelf - 1 DO
            IF NOT inventory[shelf, slot] THEN
                isShelfFull := FALSE; // 如果找到了一个空闲位置,则货架未满
                EXIT; // 退出内层循环
            END_IF;
        END_FOR;
        IF isShelfFull THEN
            RETURN TRUE; // 如果有一个货架已满,则返回TRUE
        END_IF;
    END_FOR;
    RETURN FALSE; // 所有货架都未满
END_FUNCTION;

// 辅助函数:检查仓库是否已空
FUNCTION IsWarehouseEmpty : BOOL
VAR
    isEmpty : BOOL := TRUE;
END_VAR
BEGIN
    FOR shelf := 0 TO shelves - 1 DO
        FOR slot := 0 TO slotsPerShelf - 1 DO
            IF inventory[shelf, slot] THEN
                isEmpty := FALSE; // 如果找到了一个已占用的存储位置,则仓库不为空
                EXIT; // 退出循环
            END_IF;
        END_FOR;
    END_FOR;
    RETURN isEmpty; // 返回仓库是否为空的结果
END_FUNCTION;
这个示例程序是一个简化的模型,用于演示如何使用ST语言来实现自动仓库的基本功能。在实际应用中,你可能需要根据你的具体需求进行更多的定制和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