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G130、G150制动单元的使用

楼主(2024-06-14):
技术论坛精华帖分享
此文章出自于西门子工业支持中心技术论坛,作者:西门子驱动技术支持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文涉及产品:西门子变频器G130、G150
点击文章末尾的阅读原文,继续访问西门子工业支持中心技术论坛更多精彩内容。
G130/G150制动单元的使用
1.1描述
在某些情况下要对驱动进行制动或者使驱动受控停止时,需要使用制动单元和配套的外部制动电阻。制动单元含有功率电子器件和对应的控制回路。功率电子器件由直流母线供电。
运行期间,直流母线中的多余电能由外部制动电阻转换为热量消耗。制动单元独立于变频器,通过检测直流母线电压,自动开通关断。在HX和JX型功率模块上多个制动单元可以并联在一起,以提高制动性能,此时必须为每个制动单元配备一个单独的制动电阻。
1.2结构
制动单元安装在功率模块内部的插槽上,并通过功率模块的风扇进行强制风冷。制动单元通过标配的母排组或柔性电缆连接到直流母线上。
根据功率模块的结构尺寸最多有3个插槽可供使用:
● FX型:1个安装位置
● GX型:1个安装位置
● HX型:2个安装位置
● JX型:3个安装位置
说明:FX和GX型号的制动单元上,接口R1和DCPA由一个共同的接口实现。
1.3接口说明
1.3.1 制动单元接口
● 直流母线连接,通过柔性电缆或固定母线排
● 制动电阻连接,通过柔性电缆或固定母线排
● 1个数字量输入(用高电平信号禁用制动单元/用高->低的下降沿应答故障)
● 1个数字量输出(制动单元故障/高电平信号=无故障)
● PE/保护接地线接口
1.3.2 制动电阻连接
注意:
1、超出与制动电阻之间允许的最大电缆长度可导致设备因零部件故障而损坏。连接至制动电阻的电缆长度不允许超过100米。
2、为防止制动电阻过热损坏,在电阻内部应配置一个温控开关,该开关电位隔离的触点必须由用户接入跳闸回路中。
1.3.3 X21端子数字量输入/输出
说明:
1、端子位置,在制动单元装入设备内后,X21各个端子的位置为:端子 “1”在后方,端子“6”在前方。
2、端子X21.3的信号状态,通过在端子X21.3上设定高电平可以禁止制动单元,通过下降沿对存在的故障信息进行应答。
1.3.4 阈值开关
说明:
装入制动单元后,阈值开关的两个开关位置:
1、FX型和GX型的制动模块:位置“1”在上方,位置“2”在下方。
2、HX型和JX型的制动模块:位置“1”在后方,位置“2”在前方。
1.4技术数据
1.5设置实例
端子排X21的连接建议:
结合调试期间采用的系统组件以及指令源的预设,建议采用以下信号布线。
● X21:2至 CU X132:14(24M)
● X21:3至 CU X132:9 ( DO12 =应答故障)
● X21:5至 CU X132:1 ( DI4 =外部故障3)
● X21:6至 CU X132:13(DO15 =P24V)
说明:
1、变频器使用制动单元,需要关闭VDCmax功能,对于矢量控制设置P1240=0,V/F控制设置P1280=0。
2、在采用推荐的布线时通过r2138.7应答故障,如果运行时通过端子X21.3触发了制动单元中的信号“应答故障”,而制动单元中没有故障,则会导致外部故障3。
3、可通过以下措施避免出现该情况:连接信号“应答故障”和状态字ZSW1(r2139.3)的状态位3“故障生效”。如果没有故障,不要触发信号“应答故障”。
1.6选件
G130是模块式变频器,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单独购买,并由用户自行安装。
G150为变频调速柜,不能通过单独的订货号购买,需要通过“选件”的方式,并且安装于变频调速柜内。G150制动模块选件含两个部件:
● 安装在变频调速柜中的制动单元。
● 柜外安装的制动电阻(防护等级为 IP20)。
长按识别下方二维码
关注西门子工业支持中心电子杂志
每月为您推荐超多工控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