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分充值
想让步进电机转,它的细分你必须得懂

楼主(2024-06-14):
步进电机的步距角
了解步进电机驱动器的“细分”,先要弄清步进电机“步距角”这个概念!
步距角,即在没有减速齿轮的情况下,对于一个脉冲信号,转子所转过的机械角度。
电机的步距角表示控制系统每发送一个脉冲信号,电机所转动的角度。或者说,每输入一个脉冲电信号转子转过的角度称为歩距角。也可以这样描述:定子控制绕组每改变一次通电方式,称为一拍。每一拍转子转过的机械角度称之为步距角,通常用θs表示。常见的有3°/1.5°,1.5°/0.75°,3.6°/1.8°。如,对于步距角为1.8度的步进电机(小电机),转一圈所用的脉冲数为 n=360/1.8=200个脉冲。
步距角的误差不会长期积累,只与输入脉冲信号数相对应,可以组成结构较为简单而又具有一定精度的开环控制系统,也可以在要求更高精度时组成闭环系统。
举个例子,对步距角进行说明,大家可以更清楚的理解这个概念:
如电机给出的值为 7.5°/15°(表示半步工作时为7.5°、整步工作时为15°),这个步距角可以称之为“电机固有步距角”,它不一定是电机实际工作时的真正步距角,真正的步距角和驱动器有关。
步进电机驱动器的细分
简单地讲,细分数就是指电机运行时的真正步距角是固有步距角(整步)的几分指一。从下表可以看出:驱动器工作在10细分状态时,其步距角只为‘电机固有步距角’的十分之一,也就是说:当驱动器工作在不细分的整步状态时,控制系统每发一个步进脉冲,电机转动1.8°;而用细分驱动器工作在10细分状态时,电机只转动了0.18° ,这就是细分的基本概念。【搞懂了么?可以反复的认真想想】
更为准确地描述驱动器细分特性的是运行拍数,运行拍数指步进电机运行时每转一个齿距所需的脉冲数。某电机有50个齿,如果运行拍数设置为160,那么步进电机旋转一圈总共需要50×160=8000步;对应步距角为360°÷8000=0.045°。请注意,如果运行拍数设为30,按上表对应关系细分数为7.5,不是一个整数。
细分功能完全是由驱动器靠精确控制电机的相电流所产生的,与电机无关。
步进电机驱动
器
细
分的主要优点
1、完全消除了电机的低频振荡
低频振荡是步进电机(尤其是反应式电机)的固有特性,而细分是消除它的唯一途径,如果步进电机有时要在共振区工作(如走圆弧),选择细分驱动器是唯一的选择。
2、提高了电机的输出转矩
尤其是对三相反应式电机,其力矩比不细分时提高约30-40% 。
3、提高了电机的分辨率
由于减小了步距角、提高了步距的均匀度,‘提高电机的分辨率’是不言而喻的。
以上这些优点,尤其是在性能上的优点,并不是一个量的变化,而是质的飞跃。根据记录,原来使用不细分驱动器的用户通过比较后,大都改选为细分驱动器。所以建议最好选用细分驱动器。
往期精彩文章:
电气工程师项目设计流程:一个项目中,电气工程师要做的设计思路
西门子S7-1200/1500PLC的结构化程序编程模式/套路
S7-1200/1500PLC用FB284库指令控制伺服驱动器的程序
PLC
定位
控制基础:电子齿轮比对脉冲当量和电机转速的调整作用
步进电动机与交流
伺服
电动机的性能比较,来看看跟你知道的一样吗?
怎样用软件进行交流
伺服
驱动器的增益自动调整?
变频
器的种类多种多样,根据负载特性怎么选择
变频
器呢?
怎么让两台伺服电机比例同步运行?伺服驱动器要做哪些设置?
西门子S7-1200PLC 基于AT覆盖变量的V90伺服速度控制程序
S7-1200PLC控制伺服驱动器V90PN-速度控制SIMOTICS电机
欧姆龙自动化设备通过CX-One软件配置单机PLC控制系统详解
欧姆龙自动控制设备通过CX-One软件配置PLC网络系统
PLC如何快速排除故障?这里有一个资深电气工程师所用模板
欧姆龙NJ控制器(PLC)控制欧姆龙总线型1S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操作指引
来源:网络。
声明:本资料信息由本公众号从网络收集整理而成,版权归原公司、机构、作者所有。资料仅供学习参考,切勿用于商业用途,本公众号对资料中观点保持中立态度,如涉及版权问题,请第一时间告知删除,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您的每个"
赞
"和"
在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