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1200PLC通过PTO方式控制步进电机的工艺对象组 ...
西门子S7-1200PLC通过PTO方式控制步进电机的工艺对象组态

楼主(2024-06-15):
往期精彩文章:
电气工程师项目设计流程:一个项目中,电气工程师要做的设计思路
西门子S7-1200/1500PLC的结构化程序编程模式/套路
PLC
定位
控制基础:电子齿轮比对脉冲当量和电机转速的调整作用
伺服、步进电机
定位
控制十条基础知识
步进电动机与交流
伺服
电动机的性能比较,来看看跟你知道的一样吗?
怎样用软件进行交流
伺服
驱动器的增益自动调整?
变频
器的常见故障诊断与处理,码了五千字,一篇文章搞定
变频
器的种类多种多样,根据负载特性怎么选择
变频
器呢?
模拟量标定与标定变换是什么意思?你可能不知道,掌握一个公式,确实很简单
电工
最基础、最核心的知识是掌握电的回路(九):二次控制回路
怎么让两台伺服电机比例同步运行?伺服驱动器要做哪些设置?
福利:告诉你一个工控人收入翻倍的秘密!
福利:这家创业板上市公司, 喊您来领红包!
西门子S7-1200PLC通过PTO方式控制步进电机的工艺对象组态
运动控制的PTO方式是指脉冲输出方式控制步进电动机、伺服电动机的运转,实现位置控制的一种控制方式。
S7-1200PLC,一个PLC的晶体管输出型CPU模块,可以实现4个轴的PTO脉冲方式的控制。如果是继电器输出型CPU模块,需要用通信扩展板来实现PTO脉冲的输出。
一、步进驱动器的接线
由于西门子S7-1200PLC的信号输出为高电平输出,步进驱动器端的输入接线为公共端接负极(共阴极接法)。
▼S7-1200PLC与AB两相步进驱动器的接线
二、工艺对象组态
工艺对象的组态也就是单个运动轴的参数、控制方式等设置。
1、在项目树中的“工艺对象”下面,点击“新增对象”进入如下窗口。
▼ 新增工艺对象
2、输入“名称”、选择“TO_PositioningAxis”,点击确定,进入“组态”。
▼ 设置基本参数中的“常规”
项目中有打“蓝勾”的为默认组态成功的,打“绿勾”的为修改组态成功的,打“叉”的为组态不成功的项目。
3、“基本参数”下“常规”中选择驱动器为“PTO”模式,测量单位为“mm”。
▼ 设置CPU模块中的脉冲发生器
4、在设备组态中,设置CPU模块的脉冲发生器(PTO/PWM)属性。如上图为PTO1/PWM1启用,名称为“Pulse-1”,信号类型为“PTO(脉冲A和方向B)”,脉冲输出为“%Q0.0”,启用方向输出,方向输出为“%Q0.1”
5、回到工艺对象组态中,在“基本参数”下面的“驱动器”项目中,硬件接口处的“脉冲发生器”选择刚刚设备组态中命名的脉冲发生器,后面的栏目自动填写完成。如要修改设备组态,可点击旁边的“设备组态”,重新修改设备组态。
PLC的使能输出根据驱动器的实际情况而定,有的驱动器无使能输入,则PLC使能输出不用填写,驱动器也无“准备就绪”反馈给PLC,则就绪输入就填写“TRUE”。
▼ 组态基本参数中驱动器的脉冲发生器
6、在“扩展参数”下面的“机械”中建立与电机说明书中一致的机械参数,如下图所示:
▼ 设置机械参数
这上面两个参数其实就是分辨率和脉冲当量,设置好这些参数后PLC会根据它的算法自动运算。如要走多少距离,就输入多少距离就好了。如实际方向与设置方向不一致,则勾选“反向信号”。
7、进行“扩展参数”下面的“位置限制”参数设置,靠近电机一端为-,远离电机一端为+,可按需要启用硬件限位或软件限位。低电平有效为常闭触点,断开有效。
▼设置限位开关
8、设置“动态”中的“常规”加减速和“急停”加减速,这些参数要在实际设备运行中实验出来。
▼ 设置常规加减速
▼ 设置急停加减速
9、“回原点”设置,在主动回原点中,全位置方式回原点,设置如下参数:
▼ 主动回原点参数
“回原点”设置,在被动回原点中,用相对运动或JOG手动去碰触原点开关,设置如下参数:
▼ 被动回原点参数
工艺对象组态完成后,下一步进行程序编写了。
参阅:
《三菱FX3U PLC步进电动机的闭环定位控制PLC程序设计(二)》
《三菱FX3UPLC定位控制:带DOG搜索功能的原点回归指令DSZR》
感谢阅读指正,关注了解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