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S7-1200/1500PLC工业以太网通信

楼主(2024-06-15):
往期精彩文章:
电气工程师项目设计流程:一个项目中,电气工程师要做的设计思路
西门子S7-1200/1500PLC的结构化程序编程模式/套路

PLC定位控制基础:电子齿轮比对脉冲当量和电机转速的调整作用
伺服、步进电机定位控制十条基础知识
步进电动机与交流伺服电动机的性能比较,来看看跟你知道的一样吗?
怎样用软件进行交流伺服驱动器的增益自动调整?
变频器的常见故障诊断与处理,码了五千字,一篇文章搞定
变频器的种类多种多样,根据负载特性怎么选择变频器呢?
模拟量标定与标定变换是什么意思?你可能不知道,掌握一个公式,确实很简单

电工最基础、最核心的知识是掌握电的回路(九):二次控制回路
怎么让两台伺服电机比例同步运行?伺服驱动器要做哪些设置?

福利:告诉你一个工控人收入翻倍的秘密!
福利:这家维修电工兼职赚钱平台, 喊您来领红包!

西门子S7-1200/1500PLC工业以太网通信

西门子S7-1200/1500PLC通信方式大致分为工业以太网通信和串行通信。工业以太网通信方式有S7通信、PROFINET IO(实时通信)、TCP通信、ISO on TCP通信、UDP通信、MODBUS TCP通信;串行通信有PtP通信、MODBUS 主从通信、USS通信;还有第三方通信CANopen、I/O Link等。

以太网通信的物理层是以RJ45接口连接,串行通信的物理层是以RS485接口连接。

工业通信未来的发展,是越来越往以太网的方向上靠。
▼ IEC标准通信总线

以太网通信所用到的协议群统称为TCP/IP通信协议,具体的协议有IP或ICMP、TCP或UDP、TELNET或FTP、以及HTTP等。这些协议是互联网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TCP/IP通信的特点有:1、协议标准是完全开放的,可以供用户免费使用,并且独立于特定的计算机硬件与操作系统。2、独立于网络硬件系统。3、网络地址统一分配,网络中的每一个设备和终端的地址是唯一的。4、高层协议标准化,网络服务可靠、多样。

西门子S7-1200/1500PLC 开放式以太网通信的指令主要的有两个:TSEND_C(建立连接并发送数据)和TRCV_C(建立连接并接收数据)。

1、为了不影响主程序的功能、以及考虑主程序对通信程序的干扰,我们新建立一个“循环中断”OB(组织块)。命名名称、选择编程语言、循环时间(单位ms,S7-1500PLC为us),点击确定。

▼ 新建“循环中断”函数块(FB)

2、在开放式用户通信处选择所需要的指令,插入到程序中。
▼ 插入通信指令

3、新建一个全局数据块,建立一个“通信数组”的数据类型
▼ 新建“数组”数据类型

4、一般常规做法有把数据块的属性中“优化块的访问”取消掉。▼ 数据块属性

5、点击组织块中指令块上蓝色图标开始组态。
▼ 点击组织块中指令蓝色图标开始组态

6、在添加了第二台PLC的情况下,“伙伴”一栏中有PLC2,如是同一个项目下的设备,可以选择它。如不是同一个项目,选择“未指定”。
▼ 组态网络

7、在“设备和网络”中把两台PLC连接起来。
▼ 连接软“PLC”

8、组态连接好PLC后, 子网、地址自动生成。本地站和伙伴站的连接数据栏,点击“倒三角形”选择“新建”,自动生成数据块。

▼ 连接参数组态

9、连接参数组态完成了,接着进行块参数组态,组态完成后,指令块的输入引脚即组态完成。
▼ 块参数组态

本地主站组态完成后,伙伴从站也要同样的进行组态,指令为TRCV_C(建立连接并接收数据),从站的块参数中输入的启动请求一般为“TRUE”。

感谢阅读指正,关注了解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