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1200 PLC控制V90伺服驱动器速度运行模式设备组 ...
西门子S7-1200 PLC控制V90伺服驱动器速度运行模式设备组态

楼主(2024-06-15):
往期精彩文章:
电气工程师项目设计流程:一个项目中,电气工程师要做的设计思路
西门子S7-1200/1500PLC的结构化程序编程模式/套路
PLC
定位
控制基础:电子齿轮比对脉冲当量和电机转速的调整作用
伺服、步进电机
定位
控制十条基础知识
步进电动机与交流
伺服
电动机的性能比较,来看看跟你知道的一样吗?
怎样用软件进行交流
伺服
驱动器的增益自动调整?
变频
器的常见故障诊断与处理,码了五千字,一篇文章搞定
变频
器的种类多种多样,根据负载特性怎么选择
变频
器呢?
模拟量标定与标定变换是什么意思?你可能不知道,掌握一个公式,确实很简单
电工
最基础、最核心的知识是掌握电的回路(九):二次控制回路
怎么让两台伺服电机比例同步运行?伺服驱动器要做哪些设置?
福利:告诉你一个工控人收入翻倍的秘密!
西门子S7-1200 PLC控制
V90伺服驱动器速度运行模式设备组态
设备组态,也就是硬件的配置,与电脑组装有异曲同工之妙。
1、新建项目,命名为“PN_1214C”,点击“创建”,新项目创建成功。
▼创建项目
2、双击“添加新设备”,依次选择“控制器”、“SIMATIC S7-1200”、“CPU”、“CPU1214C DC DC DC”、“6ES7 214-1HG40-0XB0”,双击或点击“确定”添加完成。
▼ PLC组态
3、在“设备组态”中,选择“设备视图”,右键点击“PLC_1”CPU模块,选择“属性”、“PROFINET接口”、“以太网地址”、“添加新子网”,添加PROFINET接口完成。
▼ 设置PROFINET接口
4、如未安装GSD文件,需要添加“GSD”文件。在“选项”菜单中,有个“管理通用站描述文件(GSD)”,点击进入安装预先下载好的V90GSD文件。
▼ 进入GSD文件管理
安装好后的GSD文件如下图:
▼ GSD文件安装完成
安装完成后,软件将自动更新硬件目录。
6、配置V90伺服驱动器。在“设备组态”中,选择“网络视图”,在“硬件目录”中,选择“其他现场设备”、“PROFINET IO”、“Drives”、“SIEMENS SG”、“SINAMICS”、“SINAMICS V90 PN V1.0”拖拽到“PLC1”旁边。
▼ 配置V90伺服驱动器
7、按住PLC CPU模块上的绿色方块,拖拽到V90伺服模块的绿色方块上,松开鼠标,配置完成。
▼ 配置伺服驱动器与CPU模块连接
8、配置通信报文。选中并双击“V90-PN”模块,切换到“V90-PN”设备视图,在“驱动_1”下面空白处点击一下,再在“硬件目录”中的“子模块”中选择需要的标准报文“标准报文1,PZD-2/2”,拖拽到“驱动_1”下面。记住它的“硬件标识符”为“280”,不同的模块有不同的配件标识符。
▼ 配置通信报文
9、分配V90伺服驱动器的名称和IP地址。点击“V90-PN”伺服模块在“常规”标签下面选择“PROFINET接口”、“以太网地址”,在“IP协议”中设置IP地址,在“PROFINET”中可设置设备名称。
▼ 分配V90伺服驱动器的名称和IP地址
到此为止,S7-1200PLC与V90伺服驱动器在博途软件上设备组态完成,剩下程序编写和伺服参数设置了(采用伺服驱动器为控制环方式)。
感谢阅读指正,关注了解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