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1200PLC控制伺服、步进电机定位的程序指令 ...
西门子S7-1200PLC控制伺服、步进电机定位的程序指令

楼主(2024-06-15):
往期精彩文章:
电气工程师项目设计流程:一个项目中,电气工程师要做的设计思路
西门子S7-1200/1500PLC的结构化程序编程模式/套路
PLC
定位
控制基础:电子齿轮比对脉冲当量和电机转速的调整作用
伺服、步进电机
定位
控制十条基础知识
步进电动机与交流
伺服
电动机的性能比较,来看看跟你知道的一样吗?
怎样用软件进行交流
伺服
驱动器的增益自动调整?
变频
器的常见故障诊断与处理,码了五千字,一篇文章搞定
变频
器的种类多种多样,根据负载特性怎么选择
变频
器呢?
模拟量标定与标定变换是什么意思?你可能不知道,掌握一个公式,确实很简单
电工
最基础、最核心的知识是掌握电的回路(九):二次控制回路
怎么让两台伺服电机比例同步运行?伺服驱动器要做哪些设置?
福利:告诉你一个工控人收入翻倍的秘密!
福利:这家维修电工兼职赚钱平台, 喊您来领红包!
西门子S7-1200PLC控制伺服、步进电机定位的程序指令
西门子S7-1200PLC控制步进电机的定位运行,主要调用轴控制指令 Motion Control来控制电机的运动。
Motion Control指令是运动控制指令的集合,简称“MC”。这些指令在右侧指令栏的“工艺”窗口里面的“Motion Control”文件夹中。如下图所示,往编程窗口拖放,即可调用。
1、轴启用指令MC_Power
轴启用指令MC_Power,要在程序中一直调用,并在其他运动控制指令之前调用。
▼ 新建FB调用轴启用指令
Axis为组态的工艺对象,把建好的工艺对象“步进电机”拖过来,放到这个引脚上,上面的小问号就可以消失,变为工艺对象的名字“步进电机”四个字。
▼ 轴启/禁用的输入引脚定义
Enable为轴使能的引脚,输入为1时,轴控制使能。输入为0时,根据StopMode的输入信号来停止当前轴的运行。
▼轴启/禁用的输出引脚定义
2、错误确认(复位)指令MC_Reset
复位之前,定位轴工艺对象已正确组态,需要把引起错误状态的原因解除,才能复位。
▼ 错误确认(复位)指令MC_Reset
▼ MC_Reset参数
3、暂停指令MC_Halt
▼ 暂停指令MC_Halt的插入
▼ MC_Halt参数
4、回原点指令MC_Home
使用相对定位控制功能,每次重启设备都要执行原点回归;使用绝对定位控制功能,第一次开机时也要执行一次原点回归。
▼回原点指令MC_Home指令的插入
▼ MC_Home参数
5、绝对定位指令MC_MoveAbsolute
▼ 绝对定位指令MC_MoveAbsolute的插入
▼ MC_MoveAbsolute参数
6、相对定位指令MC_MoveRelative
▼ 相对定位指令MC_MoveRelative的插入
▼ MC_MoveRelative参数
7、预定义速度轴移动指令MC_MoveVelocity
▼ 预定义速度轴移动指令MC_MoveVelocity插入
▼ MC_MoveVelocity参数
8、预定义速度点动移动轴指令MC_MoveJog
▼ 预定义速度点动移动轴指令MC_MoveJog的插入
▼ MC_MoveJog参数
9、命令表格定位指令MC_CommandTable
▼ 命令表格定位指令MC_CommandTable的插入
▼ MC_CommandTable参数
10、更改轴的动态设置指令MC_ChangeDynamic
▼ 更改轴的动态设置指令MC_ChangeDynamic的插入
▼ MC_ChangeDynamic参数
11、工艺对象参数写入指令MC_WriteParam
▼ 工艺对象参数写入指令MC_WriteParam的插入
▼ MC_WriteParam参数
11、工艺对象参数读取指令MC_ReadParam
▼ 工艺对象参数读取指令MC_ReadParam的插入
▼ MC_ReadParam参数
西门子S7-1200PLC的MC指令就是这么多个,也不会全部都用上,使用的时候可以点击该指令按F1调出帮助文档进行参考。
感谢阅读指正,关注了解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