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博途S7-1200通过485通讯控制汇川伺服电机实例

楼主(2024-06-15):
>关于启程启程自动化培训成立于2012年,培训项目主打三菱、西门子PLC编程系统集成、工业机器人编程、EPLAN电气设计、视觉等培训与技术服务的机构。推荐高薪就业,越努力越幸运。课程咨询报名138 0986 9603
一、硬件配置:
西门子1200系列PLC,以CPU1214DC/DC/DC为例
CM1241 RS485模块
汇川IS620P和SV660P系列伺服驱动器

二、接线原理图:

三、参数设置
1、驱动器侧
功能码
名称
设定值
出厂值
备注
H0C-00
驱动器轴站地址
1-247
H0C-02
串口波特率设置
0-2400bps
1-4800bps
2-9600bps
3-19200bps
4-38400bps
5-57600bps
6-115200bps
H0C-03
数据格式

H0C-09
通讯VDI

H0C-11
通信VDO

H0C-26
通讯数据高低位

H06-02
速度指令选择

H17-00
VDI1端子功能选择
0-41
H17-02
VDI2端子功能选择

H31-00
通讯给定VDI虚拟电平

注意:设定H17-XX后,驱动器会报警(Er130),此类报警为VDI分配的点位重复分配,需要报对应的点位区分设定,例H17-00设定为1时,对应的H03-00若设定值为1则会报警,需要把H03-00设定为0,设定完成后重启一下驱动器。

2、PLC短设置
新建项目——添加PLC硬件和CM1241模块——添加数据块“XXXX”——邮件数据块属性去掉优化块访问的√

给数据块添加变量

添加“MB_COMM_LOAD”
注意:要组态Modbus必须调用该端口一次,才能使用“MB_MASTER”“MB_SLAVE”PORT参数为485模块 的硬件标识符

MB_DB为MB_MASTER的背景数据块

DATA_ADDR参数412545对应H31-00参数,H31为16进制3100转换为10进制为3×16³+1×16²+0×16+0×1=12544,H31-00为12544+00,再加上400001得到412545,有同学要问为什么加400001呢:Modbus Master 协议库支持如下地址
000001-099999:数字量输出(线圈)
100001-199999:数字量输入(触点)
300001-399999:输入数据寄存器(通常为模拟量输入)
400001-499999:数据保持寄存器
写入方向后给定速度

读取数据

以上实例为速度模式控制,还有位置控制模式,转矩控制模式等等!

课程培训报名+老师微信
或138 0986 9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