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FX5U与D700变频器通讯

楼主(2024-06-15):
>点击蓝字
关注我们

FX5U与D700变频器通讯

硬件配置

本次测试所需硬件为FX5U一台,D700系列变频器一台,变频器通信功能,以RS-485通信方式连接FX5可编程控制器与变频器,最多可以对16台变频器进行运行监控、各种指令以及参数的读出/写入的功能。

接线
❶变频器端子定义,关于三菱其它系列变频器接口端子定义参见相应变频器手册。

参数设置

❶FX5U参数
模块参数-->485串口-->协议格式选择变频器通信-->数据长度、奇偶校验、停止位、波特率需设置与变频器一致。

D700系列变频器参数
***红色值为本次测试变频器内设置值

程序编写
支持的指令
变频器通信指令的驱动触点的上升沿时,开始与变频器进行通信。与变频器进行通信时,即使驱动触点变为OFF也会将通信执行到最后。当驱动触点一直为ON时,执行反复通信。本次主要用到IVCK和IVDR。
指令说明
IVCK可执行代码(运行监控)

IVDR可执行代码(运行控制)

测试程序示例

测试总结

D0中读取出来的是变频器正在输出的运行频率,D10D11中存放着你需要运行的频率可以实时更改实时生效(频率的单位为0.01HZ),M101正转接通时变频器正转启动,断开时变频器正转停止,M102反转接通时变频器反转启动,断开时变频器反转停止。

***如出现变频器通讯掉线,变频器不会停止运行。

故障排除
详细错误代码说明请见FX5用户手册(串行通信篇),当出现通讯异常时PLC的CPU诊断里也会显示错误代码并提示相应错误原因。

END

(注:本文为“海亿自动化”原创文稿,如需转载,请标明出处并附上原文链接)

了解更多
请关注我们

更多内容说明或案例详情可留言或来电咨询~

我司为广大三菱用户提供相应技术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