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800以太网变频器CCLINK IE BASiC应用

楼主(2024-06-15):
E
800以太网变频器CCLINK IEF BASiC应用
前言
FR-E800变频器
支持多种开放网络而不使用任何选件,可以按照现有的网络导入变频器,多种协议可通过参数切换。
内置两个以太网端口,在不使用交换机的情况下实现
线型拓扑连接
。对于之后追加的设备可以直接接在空闲的接口上。即使设备的规格发生了变化,网络也可以很简单的再次构建。线型连接适用于大型系统,总布线长度可以最小化。节省了交换机,并允许在狭窄的空间中更灵活地安装变频器。
星型连接时,一台设备的故障不会影响其他设备。因为知道是哪一台设备发生故障了,所以很容易恢复。
测试中需要用到的硬件和软件
本次试验所需要用的硬件PLC为
FX5S使用内置以太网
和
E800-EPB变频器
一台进行通讯并控制变频器的运行频率和启停。
软件为GX Wrok3 PLC编程软件,FR Configurator2变频器参数设置软件(通过变频器USB口与电脑连接)
参数设置
PLC参数设置
①
PLC自节点IP地址,子网掩码设置,并打开
CC-Link IEF Basic改为使用
②
点击
[网络配置设置]
添加E800变频器到网络,如软件上没有E800变频器选项则可以添加通用CC-Link IEF Basic设备至网络
③
点击
[刷新]
设置,填写PLC与变频器之间的控制与状态读取软元件
刷新软元件说明
:本次试验采用Pr544参数初始值0的刷新进行数据对应,例如操作B100就等于操作RYn0(变频器正转),刷新数据为依次一一对应,RX、Rwr为变频器传向PLC,RY、RWw为PLC传向变频器。
如想了解更多的刷新方式,见
三菱电机通用变频器 E800 使用手册 (通讯篇)
变频器参数设置
**Pr1449到1452为允许控制此台变频器的主机IP,如没有设置将无法控制变频器
Pr1436、Pr1437为变频器自身IP地址
Pr1429为通讯协议(CCLink IEF Basic)
测试程序
频率可以实时进行更改,当正转指令为ON时
进行正转
,正转为OFF时
停止输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