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1200 PLC通过PROFINET,控制G120变频器的启停和 ...
西门子S7-1200 PLC通过PROFINET,控制G120变频器的启停和输出频率

楼主(2024-06-15):
>西门子G120 是采用模块化设计的变频器,主要包括两部分:控制单元和功率单元。控制单元支持常用的现场总线协议,如ModbusRTU、USS、Profibus-DP、ProfinetIO、CANopen等,功率单元支持0.35kW至250kW的功率范围。还有可选的调试面板BOP-2。
这里选择支持ProfinetIO的控制单元CU240E-2PN-2,主要内容包括硬件接线和控制。
转速控制报文格式功能说明
1、转速控制时的报文格式
可以看出,报文收发各占用占用两个字的数据地址,STW1表示控制字发出命令,控制变频器正反转、停止等;NSOLL_A转速设定地址,设置变频器的输出频率;ZSW1表示状态字,显示变频器的运行状态和故障信息;NIST_A实际转速。
2、STW1 控制字1功能说明:
如果要控制变频器的启动运行,根据控制字每个位的功能说明,可以知道控制字需要发出的命令, 16#047E表示停止正向转动,16#047F表示启动正向转动;16#0C7E表示停止负向转动,16#0C7F表示启动负向转动。
3、ZSW1状态字1功能说明:
状态字1反馈运行状态和报警信息。
S7-1200PLC
配置
在“属性”-“PROFINET接口”-“以太网地址”修改IP地址,如下图所示。
点击“接口连接到”下的“添加新子网”,创建子网,如下图所示。
G120配置
1.回到网络视图,找到G120变频器的GSD文件,将G120变频器GSD文件拖拽至网络视图里,如下图所示。
2.双击网络视图中的GSD文件,进入设备视图,如下图所示。
3.打开右侧硬件目录下的子模块,双击Standard telegram 1,PZD-2/2,在设备概览里面会出现标准报文,如下图所示。
4.点击“I地址”,将起始地址改为256,长度为2个字,如下图所示。
5.以同样的方法修改“Q地址”,如下图所示。
6.打开设备的属性窗口,在“常规”下修改设备的名称,如下图所示。
7.在“属性”-“PROFINET接口”-“以太网地址”下修改IP地址,如下图所示。
8.返回网络视图,将G120变频器GSD文件以太网接口与CPU以太网接口相连,如下图所示。
设置变频器的名称和IP地址
1、使用网线连接变频器和PLC,在网络视图下,选中添加的变频器设备,点击鼠标右键,在菜单中单击“分配设备名称”
2、选择PG/PC接口,点击“更新列表”,查找在线的变频器。
3、在列表中选中变频器设备,点击“闪烁LED”变频上LINK1和LINK2指示灯闪烁,确定该设备需要更改名称的那个设备,点击“分配名称”。
4、变频器名称分配完成,变频器上的BF指示灯不再闪烁。表示和PLC已经建立了通讯连接。
变频器参数设置
1.使用网线连接上G120C变频器,打开博图找到相应的变频器转至在线模式。
在线模式
2.进入“参数设置”
选择参数
3.进入参数模式后将默认模式改成扩展参数。
模式选择
4.在下方框内直接输入参数编号可直接查到并对其进行修改。
编号输入
5.点击左侧菜单选择“保存/复位”选项,进入保存复位画面。在如下的画面红色框中点击“保存”按钮,讲设置的参数保存至变频器的EEPROM中,如果设置的参数没有保存至EEPROM中变频器在断电后设置的参数会丢失,完成保存设置后把变频器转至离线模式,变频器设定完毕。
保存
二、主要参数
1、加减速时间,最小减速时间,VDC直流母线控制模式,复合制动系数,VDC直流母线向应系数,控制模式,极限电流,直流制动激活。
主要参数
三、报警屏蔽设置
1.P2118是屏蔽的报警编号,P2119是无报警信息设置,两者是一一对应使用。
PLC编程
1、编写控制变频器正向运行的程序。添加赋值指令MOVE,赋值16#047F,控制变频器正向启动运行。
2、编写控制变频器正向停止的程序。添加赋值指令MOVE,赋值16#047E,控制变频器正向停止运行。
3、按照同样的方法编写变频器负向运行的启停控制程序。
4、变频器运行速度控制程序的编写。添加赋值指令MOVE,赋值16#4000,对应变频器电机最大转速1500rmp。
5、下载控制程序到PLC中,测试变频器的运行。如果第一次控制时,变频器运行,可以先给停止命令,再给启动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