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1200/1500PLC工业以太网TCP通信的其他指令 ...
西门子S7-1200/1500PLC工业以太网TCP通信的其他指令

楼主(2024-06-15):
往期精彩文章:
电气工程师项目设计流程:一个项目中,电气工程师要做的设计思路
西门子S7-1200/1500PLC的结构化程序编程模式/套路
PLC
定位
控制基础:电子齿轮比对脉冲当量和电机转速的调整作用
伺服、步进电机
定位
控制十条基础知识
步进电动机与交流
伺服
电动机的性能比较,来看看跟你知道的一样吗?
怎样用软件进行交流
伺服
驱动器的增益自动调整?
变频
器的常见故障诊断与处理,码了五千字,一篇文章搞定
变频
器的种类多种多样,根据负载特性怎么选择
变频
器呢?
模拟量标定与标定变换是什么意思?你可能不知道,掌握一个公式,确实很简单
电工
最基础、最核心的知识是掌握电的回路(九):二次控制回路
怎么让两台伺服电机比例同步运行?伺服驱动器要做哪些设置?
福利:告诉你一个工控人收入翻倍的秘密!
福利:这家维修电工兼职赚钱平台, 喊您来领红包!
西门子S7-1200/1500PLC工业以太网
通信
(开放式用户通信)
上一文章,简要说明了西门子S7-1200/1500PLC工业以太网TCP通信的两个主要通信指令的组态。基本可以满足常用的通信需要。还有其他的一些通信指令,如TCON建立通信连接、TDISCON断开通信连接、TSEND通过现有通信连接发送数据、TRCV通过现有通信连接接收数据、TUSEND通过UDP以太网发送数据、TURCV通过UDP以太网接收数据、T_RESET复位连接、T_DIAG检查连接、T_CONFIG组态通信接口和TMAIL_C发送电子邮件指令。
▼ 开放式用户通信指令
如用TRCV指令接收数据,如上图一样该指令没有连接参数的组态画面,只有块参数的组态画面,则需要用TCON或TSEND_C建立通信连接。
本例要接收PLC2的数据,则可共用TSEND_C建立的通信连接。
在TSEND_C指令块上右击,点击“属性”,查看该块的“组态”→“连接参数”→找到“常规”→“本地”→“连接ID(十进制)→可以看到此PLC的ID为“1”。
▼ 查找PLC_1的ID
可以在接收指令TRCV的ID引脚处输入ID值为“1”。
▼ TRCV指令中ID的输入
还要建立一个新的数据块,用于接收到数据的存放。格式与PLC2的发送数据存放的数据块格式一致。如建立的数组元素、数据类型是否一致等。
▼ 通信数据块属性修改
建立好数据块,在项目树(导航栏)中找到块,右击选择“属性”把块属性中的“优化的块访问的勾去掉,建立一个与PLC2中一致的数据类型的变量,如数组。
在TRCV指令的“块参数”组态中,用于激活接收的控制参数可设为“1”,请求发送的最大字节数可设为“0”,接收区域可设定为刚才建立的数据块起始地址“P#DB5.DBX0.0”、长度为“10”、Byte单位。如用优化的块访问,则不能在这里直接设定数据长度。
▼ 设定接收数据的区域
在PLC2中,可以用不带连接的,通过其他连接发送数据指令TSEND与带连接的,建立连接并接收数据指令配合使用。
感谢阅读指正,关注了解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