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S7-1200PLC和V20变频器的Modbus通讯详细步骤

楼主(2024-06-15):
1.找一台带有RS485通讯模块的S7-1200PLC和一台V20变频器。

2.将RS485模块与V20变频器相连,接线的方法是红色线接P+,绿色线接N-。

3.设置V20的变频器参数。

4.创建博途项目并上传S7-1200PLC的硬件组态。

5.设置RS485模块的参数,模块的通讯参数要与V20设置的通讯参数要一致,我这里设置的是9600,8,偶。

6.添加Modbus通讯指令。

7.修改初始化指令背景DB里的mode参数为4。

8.程序测试,电机正常启动停止,其中modbus地址为40100的地址为命令源,047E为停止,047F为正转,0C7F为反转,地址为40100的地址为频率源,16#0-16#4000对应0Hz-50Hz。

9.可以通过观察模块的通讯指示灯可以观察通讯是否成功,如果TX,RX交替闪烁即为通讯成功。

网友A:
你的博途是不是老版本,我的博途里:初始化指令背景DB是只读块,改不了mode值

网友B(2024-08-05):
老实说,我也没有看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博途是不是老版本,我的博途里:初始化指令背景DB是只读块,改不了mode值 ...

老实说,我也没有看懂